[示波器] 请教个购买示波仪探头问题

楼主(2024-01-15):
众仪702S 只有X1/X10 我买1:100的探头能用上么,也没用个高端示波仪不知道里面的设置,先谢谢了兄弟们

网友A:
不需要管示波器里面有没设置,可以人工计算,一个简单小数点位移的事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管示波器里面有没设置,可以人工计算,一个简单小数点位移的事0

如果机器不支持,探头可能无法校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机器不支持,探头可能无法校准吧?

不可能,因为校准信号幅度3-5v,100倍衰减后300mv,示波器灵敏度至少10mv每格,完全看得清波形,可以校准。不知道你怎么想那么复杂

网友:
道理很简单,探头有的可以设置倍率,X1和X10,有的是固定的,比如1:100的高压探头!意思就是信号缩小1倍,10倍,100倍的意思,然后示波器也可以设置倍率,如果探头设置X10,示波器设置X1,那么测量的结果显示的值会缩小10倍。同样如果探头设置X1,示波器设置X10,显示结果会大10倍!
如果你用702接一个1:100倍的探头,示波器显示的值肯定是1/10和1/100的,比如你测量1V,那么读数只有0.1V或者0.01V了!
只有探头倍率和示波器倍率一致,示波器测量结果才和信号一样!

网友C:
我用了一个1/100探头,702示波器设置X10和X1,信号是5Vpp  正弦波!测量结果是0.5Vpp和0.05Vp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一个1/100探头,702示波器设置X10和X1,信号是5Vpp  正弦波!测量结果是0.5Vpp和0.05Vpp ...

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管示波器里面有没设置,可以人工计算,一个简单小数点位移的事0

多谢,发现回复竟然不用审核了

网友:
10X、100X 探头对输入讯号的衰减是实的,会真正降低输入讯号。

而示波器内所设置的衰减系数则是虚的,纯粹只是改变了屏幕上的显示数值,并没有对输入讯号做实质的放大或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