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磷酸铁锂电池为何建议充满电,三元锂不建议充满电

楼主(2024-01-15):
大家都知道三元锂充满电存放,会影响寿命,对于日常电动车建议冲到80%-90%即可,对于长期存放的三元锂电池,则建议冲到60%最佳,所以大家的三元锂电子产品拿到手,基本只有一半电量。
研究表明,锂电池电压越高,会对电池寿命永久性减少,而这个研究并不区分三元锂还是磷酸铁锂电池。三元锂大家都知道充满电有危害,那磷酸铁锂电池为何厂家还要建议充满电呢?难道铁电池不怕影响寿命?
这就涉及到三元锂和磷酸铁锂的充放电特性,三元锂充放电曲线是一条斜线,电池电压能反映出电池剩余容量。
而磷酸铁锂电池工作时电压比较稳定,趋近于一条横线,电压很难反映出电池剩余容量。

那么问题就来了,磷酸铁锂电池一致性本来就较差,充电时还不能通过电压来判断容量,这对bms是不友好的。为了解决铁电池容量不平等的可能性,通过充电曲线可以看出,在电池接近满充时,电压会显著提高,这时电压可以反映出电池剩余容量。
所以磷酸铁锂电池建议充满,来核对电池容量,避免电车开在路上突然趴窝的可能性,但是铁电池冲充满,必定会影响其寿命。
不过在车辆路上趴窝和电池寿命之间来选择,无疑只有抛弃寿命提高用车体验,这就是磷酸铁锂电池为何要充满的原因。

补充内容 (2024-6-6 08:02):
库仑计可以反应电池组输出多少容量,但不能反应单体电芯状态。考虑电芯之间容量、内阻有区别,所以锂电池必须上保护板对每个电芯进行检测电压

补充内容 (2024-6-6 08:03):
锂电池保护板,就是根据每个电芯电压来进行过冲、过放保护

网友A:
我家电动车和低压储能都是铁锂的,不用就长期保持满电。虽然不是什么提升使用体验,而且铁锂寿命太猛,不在乎那一点点寿命损耗

网友:
受教了,两种电池都有。

网友:
学习了~~
另一方面三元锂的低温放电能力比磷酸铁锂好,所以在北方地区电动车还是要选择三元锂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电动车和低压储能都是铁锂的,不用就长期保持满电。虽然不是什么提升使用体验,而且铁锂寿命太猛,不在 ...

是的,铁电池自身寿命长正好可以补短,铁电池充满电好,最好定期在满充满放一次(检验容量)

网友:
铁锂,随用随充哈哈

网友:
同是锂电,但还是有区别,学习了。给老师点赞

网友:
一直用磷酸铁锂电池,安全而且寿命长。原先20AH,升级30AH后就没在路上歇过。

网友B:
电动车没有用的电池电压来对应电量的吧,不都是用电量计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没有用的电池电压来对应电量的吧,不都是用电量计了吗?

用锂电池的电瓶车大多用电量计,但铅酸电瓶的电动车大多还是根据电压-容量的关系来显示的。所以,看到不满格了,下降速度就快了。

网友:
铁锂电池,建议还是上库伦表。

网友:
库仑计100来块的还是有点小贵的。

网友:
铁锂到3.65v会自动回落3.4v,所以循环次数高一点

网友C:
手头上有好几节损坏的铁锂电池,表现为充满后电池持续温热,一般一天内电压降到0.5V一下,不懂损坏原因,这些电池都是几乎没有使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头上有好几节损坏的铁锂电池,表现为充满后电池持续温热,一般一天内电压降到0.5V一下,不懂损坏原因,这 ...

推测是电池隔膜老化放电,如果是成组很可能发展成电池热失控最后自燃

网友:
磷酸铁锂充电到3.45v基本充满,但是以3.45v充电很难把电池充满,用3.6v却可以大大的缩短充电时间,个人觉得磷酸铁锂充满设定到3.6-3.65v最大的可能是为了充电。而基站那种储能电池的充电电压普遍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头上有好几节损坏的铁锂电池,表现为充满后电池持续温热,一般一天内电压降到0.5V一下,不懂损坏原因,这 ...

内部晶枝短路,是过放电搞得 过放一次就永久损坏

网友:
铁锂,随心充满。 三元有点不随心,都是懂得太多,哎

网友:
那铁锂的保护板的电量显示,按楼主的分析,里面的数据不一定准确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