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雨刷喷水泵拆解

楼主(2024-01-15):
得到一堆雨刷喷水泵,拆开一个分享给大家。

网友:
没拆电机,差评

网友:
我靠 这么简单

网友:
这电机是385的?不知道功率怎么样

网友:
24年的,好新啊

网友:
这电机质量应该不错

网友:
长尖叶轮设计少见,为了加快吸水速度。电机轴应该是硬不锈钢。

网友:
没看明白是什么类型的泵头呢,哪位老大帮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没看不明白怎么防水的

网友:
电机轴好细

网友:
这个本质上还是一个离心泵吧?这么小的叶轮还要保证流量,电机转速可能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不明白怎么防水的

应该是轴橡胶密封吧,这水也没压力,密封好做

楼主:
这是新品,在运输过程中有磕碰损坏,所以废弃了。

网友:
这么多泵,暴力不心疼!

网友:
不错啊,搞这么多,想起我以前那破这个水泵坏了,拆了好久才换下来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
一次性的东西,只是拆开看看,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没看明白泵的结构,建议再拆一个。

网友:
有刷电机,没有无刷电机耐用!

网友:
叶轮都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