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楼下的弱电箱进水了,把华三POE交换机拆开看看啥问题。顺便洗个澡。

楼主(2024-01-15):
我去,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识自家人。赶紧打开看看。
我去。。。。

水冲的一塌糊涂,箱体外观全是沙子+水,出风口也全是砂污渍,已经不能显示了。
wechat_upload170528214165a48a5dcd059

散热孔全是砂子。还有点腐蚀。
wechat_upload170528214365a48a5fa627c

看看标签页,这个是新华3的POE的,2光口+8电口

产品类型        POE交换机,千兆以太网交换机,企业级交换机
应用层级        二层
传输速率        10/100/1000Mbps
背板带宽        20Gbps
包转发率        14.9Mbps
MAC地址表        4K
端口结构        非模块化
端口数量        10个
端口描述        8个10/100/1000M自适应以太网端口
传输模式        全双工/半双工自适应
网络标准        IEEE802.3
VLAN        支持
状态指示灯        每端口:Link/Act
电源电压        AC 100-240V
电源功率        功耗:≤73.4W,POE供电:60W
产品尺寸        280×170×44mm

wechat_upload170528214565a48a6123e1e

太脏了,我打算用清水洗一洗。
洗洗更健康。
放到洗漱台,准备:3~2~1
wechat_upload170528214665a48a62cee11

开始放水洗洗
wechat_upload170528214865a48a6463754

电源线也脏了,也给它洗洗
wechat_upload170528214965a48a65c6177

WARRANTY VOID IF REMOVED 在硬盘上叫什么很多电器上都有那么几个封条之类的东西,旁边都写这些文字。大致意思就是把这个撕掉了,就不保修了。
请勿自行拆封?我是拆还是不拆呢?
wechat_upload170528215165a48a6734959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拆了
左边的是电源模块。POE模块化产品优势:除了从以太网电缆为连接设备提供通用供电支持外,POE模块降低了投资开支,从而降低了在统一IP基础设施中整合入上电设备的总部署成本。POE模块免除了为终端设备安装墙壁电源连接的需要,因而降低了与支持终端设备相关的电源插座成本。它还可在部署本地交流电源较为困难的场所安装网络连接设备,从而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wechat_upload170528215265a48a687c8eb

这个绿色的是主板
采用的是两个UTG48C10,SOP48进口贴片千兆单端口端口以太网网络隔离变压器
主芯片有被动散热,用胶水粘住,没敢拆。
wechat_upload170528215465a48a6a14f1e

看看特写
wechat_upload170528219365a48a9114f63

开闸放水
其实主板是可以水洗的,但是有些方面是一定要注意。不小心可能真的就导致主板寿终正寝了。首先,清洗主板用的水必须是蒸馏水,不能用自来水、矿物质水和纯净水。因为蒸馏水以外的水,都会含有矿物或一些杂质,在水渍干了之后,会留下我们无法看到杂质物质,很可能会引起短路,损坏主板。
wechat_upload170528219465a48a9292415

我们日常使用的自来水绝大多数呈现弱酸或弱碱性,容易腐蚀电路板,进而对电路造成损伤,再加上如果晾晒不透彻,就会导致主板通电后短路-烧毁主板。主板清洗时也要注意,要彻底清洗,不能有死角,也不能只把脏东西冲散,而留在主板上的其它位置。

wechat_upload170528219565a48a93e5a78

其次一定要记得不能带电,包括主机电源与主板上的电池都需要拔掉或取下来,且需要将主板从机箱中拆下来清洗。为什么放在第二点而不是第一点说明呢?正常思维的人肯定不会在通电或没有拆下主板的情况下用水清洗主板吧。如果没有完全断电拆卸主板可能在你清洗前主板已经冒青烟了。
wechat_upload170528219765a48a955bc3a

洗干净了看看
wechat_upload170528219865a48a96c603d

在清洗完成后,一定要等主板彻底干了才能再次装机。千万不要在主板半干或还有水渍的情况下装机通电。如果使用吹风机吹干主板的话,一定要使用冷风档,不要使用热风档,热风是能加快水分的蒸发,但是也会损伤一些元器件。
wechat_upload170528220065a48a9875410

我不用吹风机,直接太阳下晒个七七四十九天。
wechat_upload170528220265a48a9a0da42

阳台上晒。
wechat_upload170528220365a48a9b9a2b5

好了,到此结束。其实用水清洗主板是一个比较繁琐的过程,嫌麻烦的伙伴们也可以使用带毛刷的小吸尘器清理或者直接用小鼓风机对着内部吹灰。另外用水清理主板也还是具有一定的风险的,如没有完全晾干就上机通电,但实际上主板用水清洗还是完全可行的。
非专业人士请勿模仿。

网友:
快通电,我想看到底有没有烟。。。。。。

网友A:
插电,开机,午安大电牛

网友:
超声波加酒精,成本太高了,还是自来水方便

网友:
没有绝缘清洗剂,估计没有谁会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电,开机,午安大电牛

插电  开机 5A 大电流

网友:
不插电试试,晒晒就没了?

网友:
这个还能用吗?应该用不好用了吧!

网友:
水洗的都是勇士

网友:
能脏成这样的板子真不多,所以一般还是不用水洗。

网友:
千兆接入交换机。这是家用的么?

网友:
我也想把我的二手交换机洗洗,4口千兆POE+4口万兆的

网友:
对,关键看通电会不会冒烟

网友:
电口的随便洗,光口模块洗洗就废了,好在模块可以更换!

网友:
这在运行的时候进水的话,板子是不是就基本没用了

网友:
有结论吗?
好了没?

网友:
放心,自来水洗洗绝对没事,我洗过好多的电脑主板和显卡了。而且还用吹风机热风挡吹过了,没啥问题的,电路板没你们想象中的娇气

网友:
这是遇到泥石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