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10手机电池鼓胀针刺放气

楼主(2024-01-15):
去年6月21日发现小米10手机后盖胀开

较轻松的就取下了后盖

可见无线充线圈板与电池间也明显有间隙了

观察一下鼓胀的电池情况

揭开电池侧面的胶带

针斜刺图中位置放气

然后再粘合胶带

电池容量略有下降,已使用半年多了,这是刚拍的照片

网友A:
确实,等到电池鼓包再拆后盖还是比较方便,不然的话又是吹又是吸盘吸,又是加酒精稀释胶水。很难弄

网友:
危险系数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等到电池鼓包再拆后盖还是比较方便,不然的话又是吹又是吸盘吸,又是加酒精稀释胶水。很难弄 ...

是的,前天和朋友换他的P30手机电池,只有热风枪和吸盘搞了半小时才取下后盖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前天和朋友换他的P30手机电池,只有热风枪和吸盘搞了半小时才取下后盖 ...

后盖胶条已经不完整了

朋友69元网购的代用电池

卡扣看起来比较粗糙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前天和朋友换他的P30手机电池,只有热风枪和吸盘搞了半小时才取下后盖 ...

P30手机电池并没有鼓胀,但容量下降近半

网友:
会不会有危险啊

网友:
手机电池鼓包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B:
这系统该更新了,还是miui11啊,目前最新是miui14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系统该更新了,还是miui11啊,目前最新是miui14喽

是的一直没有更新,最近发现相机启动偶尔报故障

网友:
现在都是降低设计寿命,如果到了设计寿命还没坏,那就系统自动开启计划报废程序 ,花式让你换新机

网友:
这不危险么

网友:
斜刺没事,怕漏啊,胶带粘确定能包压

网友C:
关键字,斜刺,老哥又可以继续当钉子户了

网友:
一台iPhone6也这么放过气,续航不行,有时候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掉电,可以用但始终是个隐患

网友:
没必要这么节约吧,有安全隐患啊

网友:
这手机防水还是不错的,掉水里好长时间,捞起来还是开机的,一点事没有

网友:
这样有安全隐患吧

网友:
拆都拆了,换个新电池吧。
放气并不能解决老化问题,鼓胀了必须要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字,斜刺,老哥又可以继续当钉子户了

还漏了一句-------按压电池中间鼓涨处,使针刺部位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