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国产德产h4车大灯灯泡对比

楼主(2024-01-15):
车灯原装欧司朗坏了一个
h4远近一体灯泡
换了led感觉太亮 而且近光压的不够低 太流氓了
原帖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1354-1-1.html
于是pdd 4块钱包邮买了一个国产的佛山照明的
指标都是12v/60/55w

对比一下德国产的,做工

德国产直径

国产直径

德国产金属盘厚度

国产金属盘厚度

围插厚度都一样

亮度等下午安装好了再拍

楼主:
安装好了
过程太简单了 不赘述
效果看色温亮度都差不多
灯泡位置和内灯芯位置基本一样 所以近光远光基本一致

电阻图

大家猜猜哪个是国产的吧

网友:
远近一体好么

网友A:
直接上佛山4300K的乐一地啊~

楼主:
原车就是远近一体
前面的是近光,后面的是远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佛山4300K的乐一地啊~

太贵没必要
没准什么时候就换车了

网友B:
h4车大灯灯泡我是用来充法拉电容的,车辆启动用的法拉电容通常是并联电瓶充电,而串联这个55W灯泡后,利用闲置开关电源即能顺利充满电又可有效保护充电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h4车大灯灯泡我是用来充法拉电容的,车辆启动用的法拉电容通常是并联电瓶充电,而串联这个55W灯泡后,利用 ...

还有这个用法呀,高~

网友:
等看灯光效果,能不能用。

网友:
国产看上去也还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佛山4300K的乐一地啊~

自然光?不是没有厂家生产4500了吗?

网友:
可能买到假货了

网友:
佛山的灯泡还是可以的啊

网友C:
原车自带的大灯就是LED,太亮,有时候对面都以为开着远光,很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车自带的大灯就是LED,太亮,有时候对面都以为开着远光,很无奈

是的我换的这个就是
对面老以为我恶意呢
网友说了 换led 不带透镜 都是耍流氓

网友:
数显卡尺不错

网友:
灯泡 只有两个 欧司 和 飞利

网友:
确实单薄了点儿,亮度咋样,焦点位置是否准确

网友:
佛山照明边车灯都有吗

网友:
连外观参数都差那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