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的同规格排线通用的啊

楼主(2024-01-15):
触摸板的排线丢了,从网上买了同规格的排线,才一块钱一根,回来换上就能用,棒棒的!就是邮费比排线贵多了,哎!

网友A:
同规格的当然通用了啊

网友B:
排线上不带芯片元件的话, 同规格基本都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线上不带芯片元件的话, 同规格基本都通用的

换了排线才知道的事

网友C:
排线分很多种,线宽、线间距相同的基本上能拿过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线分很多种,线宽、线间距相同的基本上能拿过来用。

学习了,以后就不用纠结排线了

网友D:
实在找不来同规格的,飞线也行,我有一个老笔记本,触摸板下面的左右键按钮也是通过排线连接的,后来茶水洒上了,把排线腐蚀了导致右键失灵,一开始按网上说的铅笔大法搞了一下倒也能用,只是很不稳,时灵时不灵的,有时需要反复按好几次才能触发,去小黄鱼上找了一下,卖拆机件的都是只出总成(触摸板加下面的按钮加触摸板到主板的排线一块卖),后来看看只有四针三根线,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拿漆包线给飞上了,然后就稳如老狗用于新本子上任他退休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找不来同规格的,飞线也行,我有一个老笔记本,触摸板下面的左右键按钮也是通过排线连接的,后来茶水洒 ...

可以啊,老哥,这动手能力真不一般,我就只能买了,别的没啥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规格的当然通用了啊

以前不知道啊,自己换了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