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效果图已更新)维修一个hp小机箱故障

楼主(2024-01-15):
我一直以为风扇不会坏,没想到,真的有遇到风扇坏的情况

HP小机箱,每次开机提示风扇故障,没当回事。这次真的罢工了。拆了风扇,手头有个现成的大风扇,比原来的大一圈,装上去试试,果然可以,哈哈
用回形针卡上去,解决问题

=====
附上回形针图片

网友:
回形针卡上去,没震动?

网友:
再买个合适大小的不就好了,也不贵啊

网友:
这种风扇要买好的,就是有两个小轴承的,无噪音,转起来很丝滑。

网友:
小心振动啊

网友:
风扇大点散热好

网友:
小心回形针掉下来烧毁主板

网友:
回形针还能这么用啊

网友:
没看到回形针啊,安全啊

网友:
没看到回形针

网友:
不如用扎带安全

网友:
想到当年,有个按摩店的芯片,开机那个风扇嗡嗡的,一直想着拆下来加油,过几天又想了,
突然有一次拆下来加油,卡子断了,没办法找了个12MM的机箱风扇
好么,打开新世界了,因为转速慢了,一点声音都没有
温度也不高了,用下来很满意

网友:
都在关心回形针是不是会震掉

网友:
有些主板开机检测不到CPU风扇转速,就会报错。

网友:
大小不合适找个扎带扎起来比回形钍效果要好

网友:
HP570 主板是H270 吧和我的这个一样

网友:
换个原规格风扇吧

网友:
电脑、怕热忌潮,选择适当的散热风扇并牢固的固定它,是电脑一般玩家可以、也是必须做到、做好的。假如偷懒或者无视它,损坏了其中一个小零件,会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