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瓶车铅酸改三元锂关于控制器匹配问题

楼主(2024-01-15):
自己72V20AH 800W的铅酸电驴子,充电器浮充电压88V,控制器保护电压63V。

一、如果改为三元锂电池,那如何选择电池串数?
三元锂大单体标称电压3.7V,如果采用19串,总标称电压为70.3V,稍低于72V。如果采用20串,总标称电压74V。
对于控制器来说,19串或者20串都可以跑,且三元锂电池内阻小于铅酸,相同容量下三元锂会表现得更有力量。

二、更改三元锂后,控制器是否需要更换?
三元锂通常放电截止电压2.8V,19串截止电压53.2V,20串截止电压56V。均低于控制器保护电压63V,也就是说控制器无法保证电池组容量完全放出。
反过来说,控制器保护电压63V,反推19串电芯电压为3.32V,20串电芯电压为3.15V。

三、总结

从三元锂放电曲线看出,0.5C放电时,电芯电压3.35V已放出90%容量。电芯电压3.151V,大概放出95%容量,继续降低电芯电压,能放出的容量有限。
故:控制器保护电压偏高,对三元锂电池放出容量影响较小,反而能避免电池过放。
综合考虑,19串或者20串都能满足日常使用需求,建议采用20串,74V标称电压能提高更多功率输出,一句话就是电机更有力。20串电池充电截止电压84V,低于铅酸截止电压88V,即20串的满电电压也不会对控制器及电机造成过压危害,但是不建议继续提高串数到21串,此时控制器及电机经常运行在电压上限,稳定性难以保障。
大家觉得呢?

网友:
欠压保护可以硬件电路改,大部分都是两个电阻分压,

网友A:
最佳方案就是21串

网友B:
21串也没问题,只要电池好放进去,上限有余量的,只超0.4V完全没问题,好像都是用的20串,保护板好找。
我48V用的14串,一般电池待机电压接近3.6V就去充电,3.6V-3.2V大概只能跑5公里,低于2.7V电池容易鼓包,第一次组装电池,还没充两次电,有一组电池6并只并了5个,刚好电又不足跑了个远路,回来检查鼓包,还好放电不严重,充电都恢复了,容量什么都没影响到。当时只有13串保护板没14串的,连保护板都没装。
后来给折叠电动车换电池,原电池是3并13串18650电池,电池架是6并13串,因为电池盒的限制用18650电池,只能7并14串和8并13串选,最后用8并13串电池盒塞的满满的
我两个电动车都有电压表,没有电压表最好装个放心些。

网友C:
那24串铁锂也是放不完,但是锂电说没电了立马趴窝,最后的压降是跳崖式的下跌!

网友:
电池组一定要装保护板,能多加一串更好,动力足,剩下的不需要考虑,电池绝缘和防止短路一定要做好,锂电池起火短路可不是闹着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佳方案就是21串

21串用是可以用,不过控制器运行在高位,稳定性降低。

网友:
21串可以用,通常做20串。

网友D:
电量控制肯定要改吧,沿用原来的应该不好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量控制肯定要改吧,沿用原来的应该不好适配

说的就是不需要改,锂电池自身配保护板防过冲过放即可。控制器不用换,不过电量显示和铅酸就不一样了,对于三元锂来说显示电压最直观

网友:
比较胆小,感觉还是原来的比较好。或者直接买锂电车,生产厂家原配的电池和配件经过安全认证,算是比较安全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串也没问题,只要电池好放进去,上限有余量的,只超0.4V完全没问题,好像都是用的20串,保护板好找。
我4 ...

三元锂装电压表就可以反映电量,磷酸铁锂只有装库仑计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24串铁锂也是放不完,但是锂电说没电了立马趴窝,最后的压降是跳崖式的下跌! ...

是的,我用的24串铁锂。没电直接趴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元锂装电压表就可以反映电量,磷酸铁锂只有装库仑计才行

其实铁锂的骑一次满电到没有电看看里程,以后自己心里估计一下也还行。库仑计100来块的还是有点小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量控制肯定要改吧,沿用原来的应该不好适配

保护板带蓝牙啊,用手机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元锂装电压表就可以反映电量,磷酸铁锂只有装库仑计才行

学习了,这有什么原理吗?

网友E:
同样钻豹,但是我是48V的,控制器没改,看了一下控制器不涉及充电,直接用了朋友不要的锂电,里面是几串就不知道了,换了充电器,原来的充电器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钻豹,但是我是48V的,控制器没改,看了一下控制器不涉及充电,直接用了朋友不要的锂电,里面是几串就 ...

老铁不要大意啊,铅酸和锂离子充电方案不同的,充不满还好,要是冲多了很尴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