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玩具航拍四轴飞行器无人机E88-Drone2拆解更换马达B

楼主(2024-01-15):
咸鱼三十块淘的玩具飞行器,公园草地上随便飞飞,纯玩具,结果炸鸡了,撞到草丛里螺旋桨绞死了。
这个飞机型号E88 ,山寨通用款,四轴,现在是B轴的马达不转了,那肯定是飞不起来了,
买新的电机和配件感觉不划算,又剁手了一台便宜故障货,拆电机和板子用,故障机是能飞,但是飞行姿态有问题。

肚子下面就是螺丝,拆掉故障的马达罩子,发现取不出来

得把整个外壳螺丝全部打开才能取下这个腿,齿轮里面好像有沙子,齿轮也松脱了,导致转速失调

小小的空心杯电机,试机4V200mA,貌似正常的,只是齿轮松脱了

减速齿轮给螺旋桨提供动力,齿轮有沙子,转到不灵活,齿轮磨损导致飞行姿态有问题

四轴飞行器电机分为A和B两对,旋转方向是相反的,只能从另一个B腿上拆电机用,

这个齿轮看起来很正常,没有沙子,磨损也不大

两台机器合二为一,

零件备用机拆开看看主板,山寨板子,四个腿,报废一个腿,那个不转的电机电流超过1A了,有扫膛卡滞,难怪桨叶不转

主板下面是摄像头,30W像素,WiFi传输,就不要指望效果了

摄像头3根线,红黑4V,黄色3V,装到遥控车上搞个小图传也行的

旧电机,磨损的齿轮,扫膛的卡滞电机丢垃圾桶

留下一套能飞的

剩下一套继续留着提供零件

最后一个小问题,电机分为AB,如果B都烧完了,是不是把A电机两根线反过来接也能用?

网友A:
这个寿命都太短了

网友B:
现在有种碳纤维自行车,很轻,一根手指都能提起来

网友:
全是塑料,看来设计寿命不会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寿命都太短了

玩具嘛,专业的都是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种碳纤维自行车,很轻,一根手指都能提起来

无人机也有碳纤维的,轻,高端货

网友C:
这个估计是空心杯电机,寿命很短的,不过对得起30块的价格

网友:
30的价格确实便宜

网友:
便宜的小无人机都是使用空心杯电机

网友D:
玩破烂,收破烂,修破烂,好在有通用性,不会太贵。

网友E:
没玩过这东东,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30块钱玩玩也可以,炸鸡也不心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破烂,收破烂,修破烂,好在有通用性,不会太贵。

一共投入33+20,还是买贵了哈哈,感觉不如再加30,pdd买个无刷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估计是空心杯电机,寿命很短的,不过对得起30块的价格

能飞,还有摄像头,玩玩不亏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玩过这东东,过来学习学习。

公园玩一玩还是可以的,之前有个不带遥控的手抛泡沫动力飞机,挂树上了,还是有遥控器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估计是空心杯电机,寿命很短的,不过对得起30块的价格

想把电机拆开,发现外壳很结实,放弃

网友:
空心杯电机可以做到体积小动力大。

网友F:
厂家也够猴儿的竟然用空心杯

网友:
玩具无人机,真的是玩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厂家也够猴儿的竟然用空心杯

33块钱,要求不能更高了哈哈,能遥控飞我就满足了,还带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