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把旧铅酸电池手电改造成充电锂电池手电

楼主(2024-01-15):
这个铅酸电池手电是很久之前的,铅酸电池已经坏了扔了,就剩个外壳,本次改造相当于就是旧物利用了。原来电路板是阻容降压电路,没有保护对电池充电不好极易过冲损坏,索性换成手机充电器电源,功率很小5v500ma的,对锂电池充电来说正好,电池是旧手机锂电池,充电保护电路是tp4056的普通充电小板,为了查看充电是否充满,特地在外壳上开了小孔,热熔胶固定好内部电路,再然后用热熔胶填上小孔,不至于充电灯晃眼。最后,插上电看看效果,很满意。至此,改造结束,谢谢观看。

网友:
这壳子大,随意该,有电池,只管往里塞

网友:
折腾,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这照明都不如手持柱状手电筒咯。。以前收集了几把,也玩累了,一把C8样式的收藏,一把放电脑桌上用,一把给女儿晚上照明用。

网友:
这外壳大,电池基本不受限

网友:
家里有个,昨天想回头改个,今天就看到帖子了

网友:
这个灯珠没有驱动,亮度变化很大。一般我都搞成7135驱动,可以兼顾亮度和电量。

网友:
这手电壳子大,可以塞不少东西进去。

网友:
这壳子估计可以塞上万容量的电池

网友:
这个可以改,而且很实用。

网友:
不错也算废物利用了

网友:
壳子容量大,可以随意布局!

网友:
我手里也有些老的铅酸电池灯,有空的话可以废物利用。

网友:
也有这样的手电,以前想改,后来发现用的少,就没动力了。

网友:
把电池容量加大电源换个好点的

网友:
改的差不多,直接电池接开关上,电池加上保护板,充电改成TYPE_C

网友:
大壳容易改造。总感觉这些手电灯珠光衰严重,用不了多久就不怎么亮了

网友:
外壳很大,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网友:
同款改造过,第一次硬塞了3节18650,稍有些涨,盒不上盖子,用胶粘了下,测试了,10天10夜还在亮。后为了美观,拆掉一节,2节完美。就是板子用热融胶固定的,不知道久了充电,会坏不,用得不多。

网友:
我改了类似一款,该成c口充电,3节18650电池,用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