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这个望远镜相当于摄像头光学变焦几倍?

楼主(2024-01-15):
40x22是光学变焦22倍么?

网友:
如果不是乱标的话、40x22是指物镜直径42mm、目镜直径22mm、不是光学变焦倍数哦、这种一般就5X--10X光学变焦倍数。

网友A:
2000m/20000m,我猜是10倍

网友B:
我理解的望远镜一般倍率都在5到7倍之间,如果是10倍或者以上,
手持估计很痛苦,二楼说得很清楚了,一般都是标注前后镜片的口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m/20000m,我猜是10倍

放大倍数还不如23倍光学变焦的球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望远镜一般倍率都在5到7倍之间,如果是10倍或者以上,
手持估计很痛苦,二楼说得很清楚了,一般都 ...

单反的倍数一般多少倍,是不是有倍数很高的?

网友:
这种一般是6-10倍的,再大的话手持晃动比较厉害了,就会看的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反的倍数一般多少倍,是不是有倍数很高的?

单反绝大多数控制在三倍,超过这个倍率的,基本上都忽悠小白的镜头,
可以用,但是哪怕是小白,用过2次,也想扔,
所谓的大三元,皆是如此,三倍,最大光圈2.8。
最大的问题就是手持,倍率偏大,手持就费劲了。

网友:
倍率是目镜上镜片控制的,少的三四片,多的七八片用来修正图像和颜色。

网友C:
感觉望远镜的这个倍率好多是虚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反绝大多数控制在三倍,超过这个倍率的,基本上都忽悠小白的镜头,
可以用,但是哪怕是小白,用过2次, ...

单反抓拍远处物体,有些倍数挺高,不会比23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0m/20000m,我猜是10倍

2000m/20000m指的是视场宽度,在20000m距离上视场宽度2000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望远镜的这个倍率好多是虚标的

海康球机的光学变焦倍率是不是也虚标

网友D:
明显的虚标,前一个数字是放大倍数,后一个数字是物镜口径,这种虚标的屋脊镜不会超过6倍,估计也就是4倍吧,厂家怕标成4×22卖不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的虚标,前一个数字是放大倍数,后一个数字是物镜口径,这种虚标的屋脊镜不会超过6倍,估计也就是4倍吧 ...

不至于4倍吧,怎么确定具体倍数是多少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至于4倍吧,怎么确定具体倍数是多少呢?

观剧镜还有2.5倍的呢,倍数也不是越大越好,关键是要能看得清。这种给小孩子用的望远镜4倍已经很高了,军用望远镜一般也就6到8倍。
我之前的贝戈士12×45,端起来真费劲,练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能正常观测,但我一般还是喜欢靠在墙、树上观测,毕竟省劲啊。
具体怎么确定倍数,我没有好办法。不过从定义上来看的话,4倍应该是相当于100m处的物体看起来相当于在25m处

网友:
这种民用的胡烂标,没一定的方式

网友:
这个望远镜如果有5倍,质量就已经算不错了

网友:
瞎标的,一般双双筒望远镜都是倍数X物镜口径,比如经典的7X50,就是7倍光学倍率X50MM物镜口径,之前买了一个8X40的双筒望远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观剧镜还有2.5倍的呢,倍数也不是越大越好,关键是要能看得清。这种给小孩子用的望远镜4倍已经很高了,军 ...

单反长焦的倍数最高有多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