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怎样通过TYPE-C口输出12V电压?

楼主(2024-01-15):
迷你电脑电源接口是TYPE-C口,电源适配器是12V,3A,现在想在车上用,怎样将电瓶12V通过TYPE-C输出12V?

网友:
充电器拍个照片呀

网友A:
通过诱骗器好点,直接接的话,误插会烧坏机器。

网友:
点烟器就是12V输出的。直接接个TYPE-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诱骗器好点,直接接的话,误插会烧坏机器。

哪种诱骗器?

网友B:
车载12v直接怼笔记本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载12v直接怼笔记本有风险

是迷你电脑,电源适配器是12v,3a,type-c口,

网友:
淘宝很多快充模块  输入是5525的接口(用车载12V接口转5525)就可以了 输出有A+C 输出 剩下的不要在多说了吧
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C:
你那个电脑电源空载输出是5v,插上电脑后充电器和电脑协议握手成功后才输出12v,直接用12v接C口会显示充电器异常,不能这样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电脑电源空载输出是5v,插上电脑后充电器和电脑协议握手成功后才输出12v,直接用12v接C口会显示充电 ...

请教老师,怎样搞合适?

网友:
你这个搞不懂,最好不要乱接了。你还是买这个吧?淘宝很多快充模块  输入是5525的接口(用车载12V接口转5525)就可以了 输出有A+C 输出

网友(2025-02-21):
似乎没有普遍存在的12V,至少QC没有,12V好像是PD协议的,可以尝试诱骗PD的12V,网上有成熟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