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朋友们帮忙查下这个IC,丝印8322A

楼主(2024-01-15):
如图,丝印8322A,8pin QFN,看作用感觉应该是MOS驱动IC,但是找不到资料

网友A:
mos用的都是n沟道应该是半桥驱动ln8322  dfn 8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用的都是n沟道应该是半桥驱动ln8322  dfn 8封装~

大佬牛逼,MOS是N沟组成的buck,对了下引脚确实能对上

网友:
高手,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B:
高手,麻烦帮我查一下这个16AG的参数,谢谢。
这是一个NPN三极管,但是没查到型号和参数。sot23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麻烦帮我查一下这个16AG的参数,谢谢。
这是一个NPN三极管,但是没查到型号和参数。sot23封装。 ...

丝印16AG SOT-23封装 晶体管1A 60V NPN型

网友:
都这么厉害的吗,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