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点焊 点不上,什么问题??已补图。。。。

楼主(2024-01-15):
准备做个点焊机焊18650电池。买的是某宝上的12管的点焊板套件,6个1400F的法拉电容串联充电电压15伏。点出来就是下图的样子:

电流调大后能虚点上,轻轻一掰就掉(两根镍带十字交叉点焊的),2个笔尖距离4-5mm在上层镍带上,点不住,两个笔尖一上一下分别放两条镍带上,下层的会直接烧个窟窿,但还是点不住。有经验的都来说说。。。。。。2个笔尖同在上层的时候几乎就看不到火花,只有上下层的时候才有。

网友A:
助焊剂管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助焊剂管不管用

点焊 还需要助焊剂吗?

网友:
要打磨干净,不能有氧化层

网友:
连个焊机图都没有,描述又太简单,神仙也帮不了你,

网友:
点焊看似简单,和当初学习烙铁焊接一样需要多练习,熟能生巧。老手全凭经验。新手不成功往往是电流控制不好,还与被焊接物性质,材质厚薄等等有关。

网友:
串联电压太高火花四溅但电流太差,效果不理想。
点焊主要是电流聚集在笔的一点上融化镍带烧熔在一起。

网友B:
电容串联后容量很小了

网友:
坛友,我点焊机的两根针不是一上一下,而是像拿筷子夹菜一样,另一只手压好镍带,防止跑偏;点焊针在镍带上接触好后,只听啪啪一声,点焊结束,非常牢固。

网友C:
点焊是要电流不要电压,电压有个3v左右就行了,你 把电容并联看看

网友:
多试试,可以并联电容看下是不是电流不够

网友:
    下面桌子太软了,点焊时下层镍带接触点高温变形向下压入桌柝,两层中间没压力,换硬的胶木板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检查下点焊板套件有没问题,再检查法拉电容组有没问题、

网友:
还是变压器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串联后容量很小了

6只1400F 串联,新容量应该是300F 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焊是要电流不要电压,电压有个3v左右就行了,你 把电容并联看看

点焊 控制板 要求 10多伏的电压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焊 控制板 要求 10多伏的电压供电。。。

得单独供电啊!!

网友:
串联加并联成5伏试试。

网友:
电容串联容量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