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老灯:永诺YN160LED摄影灯

楼主(2024-01-15):
一个10多岁的老灯:永诺YN160LED摄影灯、用索尼或松下摄像机电池都、2串7.2V锂电池或6节5号电池,

灯外壳厚度55mm、如果再装上厚电池、厚度能达到100--120mm左右了、重量能超过1kg了、笨重了、

银色反光罩是铝合金的、灯板是很厚的玻璃纤维基板、舍得用料、

160颗LED灯珠

2串160LED、灯板电压5.2V--6.5V、功率0.45W--13W

LA8303JG:台湾类比 LED 2A驱动IC,

stm8S103:8位单片机
6201A:PMIC-稳压器-线性

貌似也没啥用处了、灯板比较好、改个台灯?

网友:
10几W的话,放在工作台上方用来照明应该不错的

网友:
这个应该很亮吧

网友A:
这个灯新的肯定得上400吧,亮度不是一般的高。
我还有一个差不多的坏灯,没维修思路,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
还有单片机,这玩意高档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新的肯定得上400吧,亮度不是一般的高。
我还有一个差不多的坏灯,没维修思路,能不能指点一下? ...

直接给灯板加电、看灯板正常亮不、灯板是是好的就检查LED驱动控制电路板、电容电阻、LED驱动IC、调光控制IC这些。

网友:
可改作工作台得照明灯!

网友B:
单片机控制,应该与照相机还得同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控制,应该与照相机还得同步吧。

单片机通过获得一个电源开关和3个轻触按键的开闭信号来输出控制信号给LED驱动IC:LA8303JG驱动灯板亮灭和调整亮度,以及检查和显示电池电量和灯亮度(驱动5颗红色LED)

网友:
这个是以前相馆里的摄影辅助灯吧。

网友(2025-06-10):
太亮会不会伤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