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电池不耐用,结果,,,

楼主(2024-01-15):
发现原先买车宣传的充满500公里理论值

没有开到过,实际380到420,这都不纠结,因为还要看
你败不败家,空调开多大,KTV效果强不强,是不是喜欢开着大彩电游车河
但是最近天气冷,充一次电开280就不开心了
升起来看一下,维修人员一边笑一边告诉你,
磕了,不能进质保,换一下的话,没货,大概8个达不溜
联系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说你没买这个包
哈哈,你在寒风中回忆,这特么的到底是什么时候擦的

网友:
放TM那个位置就是为了方便磕碰的吧

网友:
电车的维护成本是真的高。

网友A:
我1.4排量的小车,在市区开,油耗10个多,不过热风是真的足。

下一辆车还是油车。

网友:
电池包拆下来看是哪里脱焊了,自己焊起   还有天气冷续航是要差很多

网友:
电动车没有灵魂。

网友:
找第三方,小问题的话千把块就能搞定,问题大点四五千也能搞定,遇到换小模组也不会超万!

网友:
电池冬天低温时续航缩短是正常的,厂家说得电池终身质保达成的条件很苛刻。在北方的不会考虑纯电车。

网友B:
但是最近天气冷,充一次电开280........

是因为天冷才280吧,等开春暖和了,看续航能不能上去...................按说这点磕,伤不了电池

网友:
电车的综合性目前还是差着不少的,短时间不考虑电车

网友:
8个w  可以新买一辆了

网友:
建议大家还是买油车,这种电动车说是新能源车,都是吹牛的,电池真的不怎么样,冬天直接趴窝了;这车退货也退不了,卖废铁也不值钱,因为是什么锂电池,不是铅酸电池;要是铅酸电池还可以卖很多钱的,毕竟铅板还是有点重量的。

网友:
原来这样就不保了,有种无处说理感

网友:
看样子那质保和保险都是样子货,到用的时候就不灵了

网友:
电车比较金贵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最近天气冷,充一次电开280........

是因为天冷才280吧,等开春暖和了,看续航能不能上去............ ...

都是借口

网友:
续航缩短应该是天气原因,与这个坑无关。可以让4s用上位机看一下电池状态。不过有了这个坑,什么首任车主 什么终身质保 都没有了。听楼主的意思保险公司好像还不赔? 看来保险公司就是这不赔那不赔了。

网友:
确定是电池的问题?局部更换行不?借你个点焊机使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1.4排量的小车,在市区开,油耗10个多,不过热风是真的足。

下一辆车还是油车。 ...

1.5的自吸,13个

网友:
个人看法,如果真是这个磕导致续航短,这个理由说不过去

只是这个磕到电池内部电池出现异常了,电池管理上要么能电脑上识别出来,另外,别说还能280公里,真出故障,可能几公里都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