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笨办法解决插卡音箱提示音扰民问题

楼主(2024-01-15):
一台金正插卡音箱,带蓝牙和语音提示的。这个语音提示可真是太讨厌了,什么开机、关机、TF卡、蓝牙等,只要有操作它就喊一嗓子。而且声音太大了还不能调节,要是半夜能把邻居吓醒。不管你播放音量多小,它都是大声喊。原来以为有个语音模块,断开不就行了。谁知道根本没有,集成到主控芯片里了。只能用笨办法,在它喊话之前提前断开喇叭线,喊完了再接通。

找来一个蓝白按键开关,发现是自锁的,这样在提示音前后得各按一下,比较麻烦。又找了一个无锁直键开关,就是个头大一点。

外壳合适位置开孔,热熔胶固定,焊线,完工。喊话之前按住,喊完了再松手。

真是岁数大了反应就是慢,完工了才想起来,把蓝白开关的定位卡簧拆掉不就行了吗?虽然用不上了也拆一个吧。

网友A:
办法不错,不过扰民,真的有那么大声音吗或者是我理解错了,是扰家里人

网友:
传说中的手动静音键

网友:
看看功放芯片有没有EN使能,或MUTE静音控制脚,

然后提取切换音源的按键触发电压,用三极管做电平变换,延时,去控制功放芯片延迟几秒工作。

应该可行,只要按一下切换键,就延时几秒开功放;也可强制式降低功放音量(有的话)。

目测8002D的1脚就是EN.

网友:
是个好办法。 机器正面有不少按键,或许通过某种组合按法可以取消提示音呢。  蓝牙耳机貌似有些可以通过按键切换中英文提示,由此推测

网友:
哈哈哈,这一波操作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办法不错,不过扰民,真的有那么大声音吗或者是我理解错了,是扰家里人 ...

我也有个开机和关机大声嚷嚷的蓝牙音箱,说是吵到邻居到还不至于,但是吵到家里人休息是没问题的,而且也是不能关闭那个提示音,赶脚纯粹是个猪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开机和关机大声嚷嚷的蓝牙音箱,说是吵到邻居到还不至于,但是吵到家里人休息是没问题的,而且也 ...

换了思路,这个可能是给盲人设计的

网友:
有一次忘记关闭蓝牙音箱了,悄无声息的半夜 ,一声  (咚咚咚……)电量低提示音。吓死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开机和关机大声嚷嚷的蓝牙音箱,说是吵到邻居到还不至于,但是吵到家里人休息是没问题的,而且也 ...

关键猪还同意生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思路,这个可能是给盲人设计的

不存在的,只是开机关机有提示音,其它的任何操作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猪还同意生产了

我赶脚被猪拱了

网友:
楼主不服输的精神令人起敬。我的话,换一个播放器。

网友:
这办法不错啊,就是要按2次

网友:
这也是个解决方法!

网友:
计算器也有语音提示,辣叭是否剪线?

网友:
赶脚换一台正统

这个算别门邪道

网友:
夜间环境比较安静打开提示音确实感觉比较大。

网友:
我建议是跑一下音量开关的线路,毕竟有音量开关了,串到那个8脚功放前面,就能控制一切音量

网友:
也有个小蓝牙音箱,开机和切换提示音很大,音量无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