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交作业:改戴尔12V18A为可调电源(DELL ADP-220ABB)

楼主(2024-01-15):
最近心血来潮,把闲置很久的Dell 12V18A电源改了出来。

电路修改过程完全参考此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0672
再次对原作表示很感谢。

完成后的样子如下,为有兴趣的同学参考一下。本帖改的是ADP-220ABB,比较高。D220P-01也可以,不过空间更局促了。ZVC220HD12S1不能改,原理都不同了。

修改过程描述如下:
1、 准备工作一个月,学习帖子、购买配件

2、 操作就两天,一天修改电路,一天安装配件

3、修改电路是很简单的,严格安装上面的帖子操作就行。因为不需要改电流,改的地方更少。但是第一次修改的人,还是要试探性的做,不要一步到位。每一步都要核实和验证再往后走。

原贴说可调电阻要串联一个330欧的电阻,实际上不用也行。注意,电阻越小,电压越高。电阻和电压对应关系大约是:

3.8V----4500欧,所以需要用5K的可调电阻,再大电压也降不下去了
12V----866欧(就是拆掉那个91A的电阻值)
18.2V----560欧,再低电压也升不上去了

4、安装配件这个就可太费神了。需要把电流表、开关、可调电阻、接线柱就放到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为了尝试各种可能性,电流表买了2种、开关买了3种,可调电阻买了2种。每天都在想,吃饭走路工作都在想,要怎么放进去呢。

下面是一些材料。注意那个小按钮开关,12X12的,刚刚好可以放进原来的出线口。本来是最佳选择,但是没法固定,最后选了一个红色按钮开关。

尤其是可变电阻,最理想是有一种只要5-8mm厚度的,带旋钮的,打一个小洞就可以装进去。最后只能选下面这个小的(图是2k,用的5K),用热熔胶粘,不太优美也不牢靠。

硅胶线,这个一定不要节约,线路密集很容易发热的

最后是打孔安装电流表,这种方形孔可太难了,为此在B站学了几天,买了一个电磨机来搞。真是为了一碟醋包了一顿饺子。因为第一次使用电磨机,本来完美的方形孔,多磨出了一些,有强迫症,难受了好一会儿。

说说体验:
1、这个电源是真的很厉害,简单改一下就可以用于各种场景,车里面有个12v 276W的气泵都带起来的,空载150w稳稳的跑
2、18V空载都发热,低电压不发热,但是有帖子说低电压大电流很容易烧管,没敢尝试。如果是有专业用途,还是建议买一个专门的可调电源。
3、折腾比购买有意思多了,通过这个过程,把几十年前学的电子技术重新捡起来。

网友:
功率小了点吧

网友:
这个功率日常家用够了,零件真不好找,学习了

网友:
日常家用够了!

网友:
改得很漂亮,照片角度看起来有点像对讲机的感觉。

网友:
改的不错,外观比较和谐

网友A:
不错啊 表头 可以用0.28的 改,一个电压一个电流。

楼主:
775电机都可以带起来,足够了。就是搞DIY需要一个可调电源用

网友:
加个数显,上了几个档次

网友B:
本来想用在12v电动工具上的,怎能这货过载保护太灵敏,好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想用在12v电动工具上的,怎能这货过载保护太灵敏,好无奈

改完没问题,12v的775可以启动,不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 表头 可以用0.28的 改,一个电压一个电流。

电流表实在没有位置了。

最理想的情况是,可调电阻带开关,就像早年的收音机那种,不过那种太大,而且精度太低。电压表电流表最好是圆的,可以直接盖住原来的出线口。电压电流还可以切换。

可惜以上配件都找不到

网友C:
大功率保护取消了吗??
不然10A就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保护取消了吗??
不然10A就保护了

取消了,用1欧的水泥电阻,18V可以跑到15A

网友:
该用双表头,电压电流都显示

网友:
改得不错就是图片比较少

网友D:
盒子多大啊,没有参照物,看不出来多大?是笔记本电脑的电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盒子多大啊,没有参照物,看不出来多大?是笔记本电脑的电源么?

半个A4还小一点,这个是洋垃圾,dell的服务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