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何手机贴膜后,不灵敏了?

楼主(2024-01-15):
屏保状况向上推,要推好几次,按图标打开APP,要按很多下,屏是新的,不知何故。

网友:
屏差呗,也可能膜差

网友:
把膜去掉再试试,看是膜的问题还是触屏的问题。

网友:
屏保状况向上推,要推好几次

网友A:
有些手机可以设置提高触摸灵敏度的。

网友:
天气太冷,手指干燥。

网友:
膜太厚了?

楼主:
可能性很多,都试一试。

网友:
没换过屏幕的话,就是贴膜太差
换过屏幕的话,就是屏幕太差
(原装机可以单独更换最外边的触摸层;换过的屏幕总成的,再坏了就只能再换屏幕总成)

网友(2024-02-15):
手指蘸点口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手机可以设置提高触摸灵敏度的。

Pixel 8/pro就可以,贴膜模式

网友:
我手机贴膜以后,灵敏度也差很多,经常要点击多次,换好一点的膜,杰士邦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