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问问大家都用多重的锤子?

楼主(2024-01-15):
看着有0.5磅,0.75磅,1磅和1.5磅,不知道大家都用哪种?看着世达和史丹利的都得五十以上,但是汽修店说这家牌子钢口不是其它十几块钱的能比的

网友:
看你干啥用了,工地都是8磅,一锤80那种

网友A:
史丹利牌子比世达好得多,卖五十多也不算贵。我有个锤子,称了一下是500克,应该算1磅的吧,感觉大小合适,再大就蠢了,不知你体力如何,要是比常人力气大,那就要大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史丹利牌子比世达好得多,卖五十多也不算贵。我有个锤子,称了一下是500克,应该算1磅的吧,感觉大小合适, ...

锤子使用场景不同要用不同的款式和重量,大大小小都得备好,一锤走天下那是耍流氓

网友C:
看你要砸什么了,砸墙的和修鞋的锤子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要砸什么了,砸墙的和修鞋的锤子差远了

修电动车摩托车用,砸冲击螺丝刀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电动车摩托车用,砸冲击螺丝刀之类的

1.5磅  700~800G的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锤子使用场景不同要用不同的款式和重量,大大小小都得备好,一锤走天下那是耍流氓 ...

兄弟也太厉害了

网友:
我买的田岛8OZ羊角锤,标称364g,挺顺手的。
田岛的一些工具用起来不错,价格也便宜。
田岛LC501B美工刀买过很多把,设计合理,手感好,非常满意,一直用这个型号。
田岛EL6-75、EL6-75十字螺丝刀也很喜欢用,手柄手感很好,批头硬度和精度也不错,价格还便宜。

不过田岛尖嘴钳SHP-L160D是踩坑了,钳口做工精度很差,退了。
换了世达的70101A尖嘴钳,功能没那么多,价格差不多,但钳口做工精度好多了。

网友:
我一直都是砸14的膨胀螺丝用,用的8磅锤小的感觉没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锤子使用场景不同要用不同的款式和重量,大大小小都得备好,一锤走天下那是耍流氓 ...

正解

网友D:
4磅8角锤必须来一个,非常有用。之前16oz的羊角,还有一个2磅减震锤,基本家用就齐了。

网友:
周边五金店区实际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4磅8角锤必须来一个,非常有用。之前16oz的羊角,还有一个2磅减震锤,基本家用就齐了。 ...

你说的这个我有一个,别人送的,据说是外国厂商留下来的。十几年了,也没用过一次,实在不知家里哪里能用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我有一个,别人送的,据说是外国厂商留下来的。十几年了,也没用过一次,实在不知家里哪里能用 ...

楼上那个锤子狂人也没有4磅锤啊,估计这是往下砸固定机床的地脚螺栓用的,家里哪有20几毫米的螺栓供你砸呢?城里没有用,农村可能有用,也许修汽车也用得上。过去我在工厂用得最多的是8磅锤,砸水泥地面时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那个锤子狂人也没有4磅锤啊,估计这是往下砸固定机床的地脚螺栓用的,家里哪有20几毫米的螺栓供你砸 ...

8磅一般拆墙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我有一个,别人送的,据说是外国厂商留下来的。十几年了,也没用过一次,实在不知家里哪里能用 ...

两轮的中轴和刹车盘,还有冲击批。   你看下楼主玩的东西。 没玩过不理解是正常的。  重器,手握锤头轻轻一点, 迎锤而解。家用的天花板了。

网友D:
前几年有次家里自己拆电动车后刹盘,怎么也下不来,拿到修车铺,人家轻轻一锤,后来就知道这个工具叫“八角锤”,买了以后,包括这个冲击批,很多次很多场景都是一锤搞定 ,轻松愉快。值得拥有。

网友:
我在工地用8磅的锤子,一般人家和店里真用不上它
家里翻出一把1公斤的锤子,说真的我8磅锤子双手用都能抡一天的人,单手用2斤锤子觉得家用都费力
1磅就是9两,我推荐1磅就行,当然如果你用得少,又想要能解决大部分问题,1.5磅的也行

至于质量,我这么说吧,锤子本身随便选,无论是pdd上9.9包邮的,还是日本美国进口无敌的,都行
反正我只见过锤子把手断掉的,没见过谁把锤头敲碎的,当然是正常锤子,奇形怪状的小锤子就算了,那玩意儿还不如钢筋自己焊接的锤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年有次家里自己拆电动车后刹盘,怎么也下不来,拿到修车铺,人家轻轻一锤,后来就知道这个工具叫“八角 ...

你敲冲击批用的多重的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