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6元的小时钟音箱

楼主(2024-01-15):
就上面这个小音箱,宽20cm高5.5cm厚4cm,边框铝合金的,支持时间显示,闹钟,收音机,和AUX(插3.5线当电脑音箱)不支持插内存卡,U盘和蓝牙,9V供电。黄鱼12元两个包邮买的,大部分没有后电池盖。(掉电走时的电池)我这个给带了一个买来放电视柜上当个小时钟还是不错的。

2011年的产品,拆开看到里面大失所望。

正面

后面,两节7号电池只负责掉电走时,两个插孔一个DC9V供电插口,一个AUX插孔,中间开关是闹钟选择蜂鸣器响或者打开收音机,插电就显示时钟,没有开关。

上面,各种功能按键,收音机可以保存6个台,本来能用就行,没打算拆,但是它那个供电接口3.5的中间针是加粗的,我这没有合适的插头,需要换下母口。

上面按键里面是锅仔片。

后面螺丝拆开,后壳用刀片慢慢撬出来,看到里面,吓我一跳,我以为是我安装的呢,里面全是热熔胶而且太长时间热熔胶都变脆了~~

前面板直接撬就可以,里面是数码管和仅有的一个喇叭。

清理下胶,整个框架可以从铝合金框里推出来。

这应该要全都手工焊接吧,猜测最左边可拆卸牛屎芯片负责时钟的,上面三颗负责数码管驱动的,右面那颗是收音机的,功放在背面。(全是胶,全是助焊剂残留,全是乱七八糟的线,没心情细研究拍照了

刮了一颗芯片的脚

生产日期

打算换的电源接口对比,针粗的那个是原机的。

针脚不一样,为了和原口对位,打胶固定,飞线连接。

原汁原味的热熔胶再给它装回去。那个电源接口小板和主板连接焊盘掉了,飞线连接。(本来掉一个负极,经过我精心的修复+级也掉了)

装上测试,时钟模式。

收音机模式。

音量增减。

时钟模式耗电,这个电流表检测不出来。

收音机模式耗电100+mA.

主要为了当时钟,掉电走时的电池还是要装的。

找个路由器的电源,接口是5.5的需要换下。

好了盖上外面,里面不管了,营业中。

----------------------------------------------------------
再测试时钟模式电流时发现万用表坏了,想起来在改可调电源时,表笔插小电流孔,测了下电压(当时没在意,轻轻碰了下,就发现不对了),应该是保险烧了,顺便修下。

华秋HQ-890这个表已经被我改的面目全非了。

这个以前改过保险,原机不带的(用0Ω电阻代替的)。

确定下保险断了

没有这种带腿的保险了,直接焊对保险管座上,下回换更方便。

这个位置刚刚好,互不干扰。(保险座打胶固定了,二合一那种胶)

THE  END

网友A:
拆开主板确实大失所望

亮点就是数码管和体积小

网友:
纯手工焊接

网友:
对得起6块钱了

网友B:
看开头的图片,合计这货还行啊,要不要也搞一票,拆开再看里面,算了吧……

修时钟搞坏万用表=螃蟹还没蒸,先把锅干漏了

另外时钟走时准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主板确实大失所望

亮点就是数码管和体积小

13年前的东西,那时候也就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开头的图片,合计这货还行啊,要不要也搞一票,拆开再看里面,算了吧……

修时钟搞坏万用表=螃 ...

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刚用两天,暂时看不出来误差,应该还可以,不准还可以改8025啊当时看你的帖,也买了两片8025t,现在还没用呢那个万用表是改可调电源时弄坏的,当时有点印象。时钟说:这个锅,我不背。

网友:
拆开主板确实大失所望

网友:
我也买了,当时钟还不错

网友:
6元对得起这个价

网友:
虽然 做工一般,但对得起6元的价格

网友C:
鹦鹉家的,最近净卖垃圾货。口碑越来越差了

网友:
时钟字体够大,挺漂 亮,价格合 适

网友D:
六元一台就不要求太高了。送键是走时功耗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六元一台就不要求太高了。送键是走时功耗大不大。

没具体测,应该不大,估计和插个充电器空载放那也差不太多

网友E:
电源口去多多买个多接口圆D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鹦鹉家的,最近净卖垃圾货。口碑越来越差了

他家包邮比淘宝那几家还好点,我不堵电池和价格高的,还行,相中的看着便宜就买着玩玩,也不指着修好倒手卖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口去多多买个多接口圆DC就可以了

这样更快,更省钱,换一下就可以

网友:
还不错,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