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买了个DHO804,功率有点大

楼主(2024-01-15):
在PDD搞了张100的券,跟店家说不开票,全新直接2000拿下了,到手还可以,怎么升级到100M带宽呢?

赠送的4个示波器探头线是PVP3150,比之前送的PVP2150探头要大一些,由于探头长度不一样,两者的探头盖不通用。

配的电源不是联想的,是光宝的65w电源,PD协议,示波器开机功耗35w,如果用充电宝供电,一万毫安的充电宝也就一小时不到,而且充电宝还得支持PD快充,不然启动不了。

屏幕显示效果很好

这个版本能升级怎么升级到100m带宽?或者破解到924?

网友:
现在示波器是真便宜了,想当年示波器的价格,说不下去了...

网友:
按键背光不好,分不清那个按键在亮

网友:
普源的口碑和客户流失越来越严重了!厂家应该重视了!

网友A:
鼎阳新出的sds800x hd系列性价比好像高得多哦。2g采样率 50M深度。价格2000起,四通道的2400元。

网友:
不错,实用工具

网友B:
挺好个示波器搞什么type-c接口,可靠性未来是个问题。远不如普通圆口可靠。如果为了兼容pd电源,配个type-c转接线也就是了。

网友:
屏幕越来越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好个示波器搞什么type-c接口,可靠性未来是个问题。远不如普通圆口可靠。如果为了兼容pd电源,配个type-c ...

配个type-c线有什么用,又不能握手PD协议,看它官网写的估计还是想配合移动便携使用,接个PD充电宝,或者PD充电头。

网友C:
我的dho804已经卖了,换了隔壁804x,示波器不是玩具,日狗硬件采样率硬伤,软件一堆bu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dho804已经卖了,换了隔壁804x,示波器不是玩具,日狗硬件采样率硬伤,软件一堆bug。 ...

隔壁的软件bug也不少,死机都不止一次了

至于硬件采样率硬伤,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dho804已经卖了,换了隔壁804x,示波器不是玩具,日狗硬件采样率硬伤,软件一堆bug。 ...

DHO800 已出来了半年,而 SDS800X 才刚上市,配置肯定是针对着 DHO800 来打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隔壁的软件bug也不少,死机都不止一次了

至于硬件采样率硬伤,怎么回事呢? ...

就是 1.25G vs 2G

网友:
充电宝能支持 15V / 3A 输出便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 1.25G vs 2G

Sds800x也只是厂家在市场压力很大情况下做出的反击而已
当普家发现产品销量不好的时候也会有所改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鼎阳新出的sds800x hd系列性价比好像高得多哦。2g采样率 50M深度。价格2000起,四通道的2400元。 ...

2G采样,还不错,且标配常用的通信解码,不知道它70M的能不能PJ到200M?能的话可以PM个到手不用折腾的渠道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F:
2G采样,还不错,且标配常用的通信解码,不知道它70M的能不能PJ到200M?能的话可以PM个到手不用折腾的渠 ...

那他家的1000系列岂不是有些鸡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2G采样,还不错,且标配常用的通信解码,不知道它70M的能不能PJ到200M?能的话可以PM个到手不用折腾的渠 ...

可以 200M......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他家的1000系列岂不是有些鸡肋了?

大屏 + 50Ω

网友:
补齐几个硬件,刷固件就能变成824;至于说和谐到924就别想了,补齐元件太多了,也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