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示器半条亮竖线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4-01-15):
(图片)

网友A:
不会是你故意设置的壁纸吧?

网友B:
排线问题,不然就是屏幕坏了。换个新的解决

网友C:
别人的坏的都是一整条竖线,你的怎么是半条竖线。

网友:
拿黑笔把亮线涂黑

网友:
不管半条一条,估计是排线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我有一个显示器,靠最左边的地方曾经一条红色的线,过了一段时间没搭理它竟然消失了,这都过去半年了也没有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你故意设置的壁纸吧?

没那么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线问题,不然就是屏幕坏了。换个新的解决

排线清理了下,没用,没有代用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的坏的都是一整条竖线,你的怎么是半条竖线。

是的,看看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D:
淘宝买个同规格的排线代换一下就知道哪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买个同规格的排线代换一下就知道哪的问题了

排线到可以用万用表测下,确定是不是排线问题

网友:
有些排线问题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测量的通但他就是坏了

网友:
怎么是半条竖线

网友:
半条确实没见过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吧。

网友:
排线的问题吧

楼主:
不是,可能是屏

网友:
屏被撞了的。

网友:
排线或者屏幕问题,我的笔记本是更换屏幕解决的,还是原来的排线

网友:
有可能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