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红外感应灯座

楼主(2024-01-15):
这个灯座故障是能感应亮灯,但不熄灭,一直亮亮亮
看上面有两个螺丝护盖,拿不下来最后钻了两孔,结果人家就没有螺丝,全卡扣设计。

看电路板真是简单又简单,测试调节亮灯时间的开关发现不导通,干脆导线短接好了,短接后灯亮后还是不灭。再打开发现短接的线接错了开关。改回后还是不灭。
记得这个故障有坛友说是RC有问题,测试R7已经无穷大了,找了一个470k的并上,感应后可以熄灭了,就是时间有点短,又在电解处并了一个10uf电解,延时基本可以了。算是正常了吧。

谢谢论坛谢谢坛友。

网友:
这款好像有人拆了

网友A:
那个R7看着像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R7看着像是电容。

不可能R 肯定是电阻啊

网友:
贴片电阻电容都不好测量,不如带长腿的好整

网友:
以为是声控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同样以为是声控的

网友:
还能调节~简单实用!

网友:
静态功耗有多少?

网友:
集成度挺高,修理容易些。带时间光线可调实用些。

网友:
板上丝印是R7应该是电阻,实物怎么是贴片电容?

网友:
这款可以,单凭人体感应的就比声光控的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