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水位感器坏了吗

楼主(2024-01-15):
三洋洗衣机排水后不脱水,报警显示E4,把这水平感应器拆下检查,对气咀吹气无"叭叭"响声,吹气时万用表笔通测两脚无通断动作(一直通导状态),这感应器坏了吗。

网友A:
里面应该是一个微动开关,把背后那个内六角的塑料螺丝微微拧一下看看有没有变化,实在不行就拆开看看或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应该是一个微动开关,把背后那个内六角的塑料螺丝微微拧一下看看有没有变化,实在不行就拆开看看或换新 ...

查了下资料,好象这传感器是一个线圈和小电容并联的,汽压胶皮推动磁芯改变电感量给主板信号的。
     原来的气压通断传感,简单明了,包电感的连好坏都用万用表测不了。

网友:
如果是电感式的,那就是线圈没坏,会不会是进水了锈住了,磁芯动不了了。

网友:
电感式的万用表测不出来。

楼主:
传感器没坏,是刚换上2个月的主板又坏了。把原来换出有点其它小问题的板一试,脱水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应该是一个微动开关,把背后那个内六角的塑料螺丝微微拧一下看看有没有变化,实在不行就拆开看看或换新 ...

不是微动开关,是两个空心电感和两个电容,一个可以活动的铁芯。

网友:
和我家的全自动洗衣机一样,当你觉得是小问题时,真实的情况直接猛打脸。

网友:
现在已经有测电感量的万用表了。

网友:
这洗衣机,要么自己动手修,送维修部可能都让换主板,真坏的小东西老板就算送你了,赚大头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电容的, 密封管压力推动两极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