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58H,三星UUGY8SCM报错Flash Manaqment Fail(05)

楼主(2024-01-15):
首先谢谢各位大佬,2258H主控U盘,跑RDT后开卡,扣上外壳报错,提示Flash Manaqment Fail(05),拆下外壳,这个错误没了,按照提示应该是CE不对吧?可我核对了CE全对,怀疑是虚焊用风枪380度加热归位了下,再扣上外壳偶尔又出错,ECC是5,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下,是外壳+硅脂片(0.5mm)厚的原因么?挤压虚焊?谢谢各位大佬了,感谢,颗粒ID:EC 1C 94 53 64 C9,三星的UUG,因手机图片丢失没图可上传,所以文字描述下,再次谢谢各位大佬帮忙下。

网友A:
还是要上一张图,谁知道你会不会用错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上一张图,谁知道你会不会用错板子

肯定没用错板子,58H+三星UUGY8SCM颗粒

网友B:
是不是装了外壳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装了外壳有短路的地方

换外壳有时候也会出,我怀疑是不是板层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没用错板子,58H+三星UUGY8SCM颗粒

U盘板子?还是SATA板子?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有解决吗?请问各位大佬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板子?还是SATA板子?

U盘板子,怀疑是不是摔过,然后板层问题,可裸板就没事,谢谢大佬

网友C:
这个也太玄学了,一般来说跟外壳没啥关系吧,个人觉得楼主怀疑方向是对的,可能板层有问题,楼主可以换个板子搬板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太玄学了,一般来说跟外壳没啥关系吧,个人觉得楼主怀疑方向是对的,可能板层有问题,楼主可以换个板 ...

感谢大佬,新板子还没到,到了就搬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