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行车记录仪 购买咨询

楼主(2024-01-15):
  为界定交通纠纷负责,未雨绸缪,想购买一款行车记录仪。
  首要目的就是“交通负责界定”,效果(能说明问题)越好越好。其它不重视。
  1、除了前向拍摄。有没有同时向左、右记录的机子?(几次事故,都是横向撞来:左右车道掉头、转弯。电动车鬼探头。)
  也就是同时记录3个视频,向前、向左(驾驶员窗外)、向右(副驾驶窗外)拍摄记录。
  2、不要可见屏。在保证效果的前提下,设备小些好。取电、布线,利落简约好。不要三套设备。3个摄像头最好是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
你这个要求

装3个记录仪,哇竟如此简单

网友:
有现成的单屏双或三摄像头行车记录仪啊,有的放后视镜现场播放,有的单独屏幕前挡风玻璃下放置,如果不带录像自己装一个。

网友:
你就买那种前后在一起的就行,后镜头是球形的,能拍到4个车窗

网友:
买360全景摄像的吧。

网友:
要是能和360影像合并就好了,就是好多车带360影像,但都没有行车记录功能

网友:
360没有录像的功能,最多的是前后双摄的,左右没见过

网友:
装一套360应该就可以了,买的时候问下能不能全时录像。 下面图片是原车带的,摄像头分布是左右后视镜各一,车头车尾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