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要跟我说你是修空调的

楼主(2024-01-15):
前几天接修一台海信2P变频柜机,而且是同行检查过,说是外机主板故障报价800元,用户不修找到我,上门一番查看,内机运行正常也不显故障,外机三灯闪烁但没有动作,查线路内外通信好像都正常,拆掉电源线测量电压5V.15V都 有,但上负载后15V电压就一直跳变了,我也不知道当时那个神经搭错了,以为15V电压是主控板与功率主板的通信,通信时就是跳变的,唉。。误判为功率板坏,讲好价格发板,板到上机测试故障一样。闯个鬼,不要跟我说你是修空调的,丢人 问题根不是功率板坏,而是开关电源故障,没有负载能力,开关电源用VIPer22 A。修这个电源也是修的出奇,元件都检查了,代换的代换都 没有发现问题,因为测变压器线圈都 是通的,后来实在没法了拆变压器重绕,发现初级短路。由于绕组太多和计算不足,变压器绕得不是很成功,12V电源电压只有10V,后面只好改接外用电源。

网友:
要是绕制变压器的话,这还真不如改装个外接电源方便

网友A:
绕制开关变压器,最难的是完好无损的拆下磁芯和骨架。

网友:
开关变压器一般线圈都不太多,不过外接代换一个效率更高

网友:
现在绕变压器没价值了,如果真是特殊也得绕,外置来的快。

网友B:
现在能修到这个程度的师傅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能修到这个程度的师傅越来越少了

网上能修到这个程度的越来越多

网友:
楼主厉害,开关变压器都给重绕,非那些动辄换板大师可比。

网友:
楼主是高手了

我还是用定频的。

网友:
楼主是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制开关变压器,最难的是完好无损的拆下磁芯和骨架。

加热 用水煮

网友:
能查出高频变压器故障不简单

网友:
钱到的直接换

网友:
初级匝短线浸漆再绕回行不行

网友:
发现初级短路的故障太难发现了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维修师傅

网友:
外接电源方便省事

网友:
不如一个工频电源

网友:
厂家售后都是换板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