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光、了解光、运用光:雷明兔LUMINTOP DF11

楼主(2024-01-15):
黑夜最需要的就是光明,漆黑的冬夜更需要亮度和温暖。有了手电,黑夜从此不再黑暗。带上一只大光通量手电,既能聚光,精准定位搜索,又能泛光,带来大面积的清晰视野,这是怎样一种感受。
这就是LUMINTOP雷明兔新年新推出的远泛一体手电——DF11,26000lm最大光通量,新规格46110电池,带来更合适的握持感受,高电量支持更长的续航时间,而且还能给手机充电,确实是户外活动的绝佳光电装备,咱们来了解一下吧。
大筒身,更扎实的握持手感
DF11是雷明兔在龙年推出的第一款手电,高亮度、大电量,自然需要大小合适的外壳。拿到快递就是较大的翻盖硬质外包装,白底烫银印字,大而不失精致。
一体切割成型的泡沫作为收纳存储缓冲,配件应有尽有,A-C、C-C两条充电线,说明书、合格证一应俱全,还有一套手柄,真的是到手就能使用。
作为一款远泛兼顾的户外主力手电,而且是大筒身,DF11用料也很扎实,航空铝材,质轻、坚硬、强度大,在保证强壮的前提下,尽可能兼顾轻量化、易携带,同时也具备散热快和耐腐蚀的特性。
户外工具,走山穿林,难免磕磕碰碰,DF11筒身表面采用黑色军规三级硬质氧化,进一步提高耐磨性能,而且也具备1米的最高抗跌落能力,经得住用。
作为一款多灯珠大头手电,再加上全新的大容量电池,DF11也做得比较大,全长195mm,筒身直径51mm,灯头直径更大约为77mm,拿在手里显得更加扎实趁手,体积控制到位。
DF11采用电池棒供电,整体的净重约为1068克,这对于26000lm来讲,对于户外实际的使用需求来讲,确实不算重,因为单一节电池的重量就超过650克了,DF11本身的重量控制还是比较到位的。
DF11的筒身握把长度为125mm,表面设计了凹凸感十足的小巧克力块,突出高度约为2mm,边缘都做了坡面处理,带来更好的防滑手感,同时也不会觉得硌手。
DF11的底部平整,再加上自重,可以稳稳当当地放置在平面上倒立使用,就成了一只定点照明工具。
DF11造型中规中矩,大灯头符合一般人对手电筒外形的印象,灯头一体式压环带有5瓣凸起,可以更好地保护灯头内部核心元件。
为了提高携带使用便利性,DF11标配一套提手,通过手拧螺丝固定在灯颈处,拆卸都很方便,安装孔位有便于卡紧的沉头设计,装好后不会松动。
提手的握把长度约80mm,四指都可以参与抓握,拇指抵住前端,便于调节重心的平衡,同时也能避免大功率使用过程中筒身灯头发热而烫手,确实是实用的配件。
提到发热,DF11的最大功率为260W,控制电路设计了温控保护,灯颈、灯头也设计了多层散热鳍,在户外长时间使用,没有烫手的问题,反正现在冬天很冷,晚上都零下10℃了,刚好可以当暖手宝。
多灯珠、更亮的远泛兼顾照明
大灯头有足够的容纳空间,DF11采用了11颗LED,形成组合照明效果。中间是Luminus的SFT40,面积小、无果冻,配合较深的光杯,更适合聚光使用,最大光通量1600lm。
周围一圈10颗是XHP50.2灯珠,更大面积的5050规格发光体,而且带果冻,配合小而浅的光杯,形成大范围泛光照明,最大光通量25000lm。
Lumintop给DF11配置了一枚组合式的铝合金反光杯,中间是光面,科学的曲率设计,能够更好地汇聚灯珠发出的光线,四周是微橘面反光杯,再加上灯头玻璃表面镀增透膜,进一步减少光线损失,光照效果更亮。
配合成熟的恒流调光电路,所有灯珠在使用中都没有肉眼不易察觉的频闪,也听不到电流的啸叫声,发光效率高,有利于保护人眼,长时间使用视物不累,正白光色温,亮度恒定稳定。
DF11可以独立控制聚光、泛光、组合三种光照效果,无论聚光还是泛光,都具有清晰地光柱表现,聚光光柱笔直清晰的主光柱几乎没有发散,泛光光柱开散角度大约为160°左右,在黑夜同样清晰可见。
从光斑表现来看,聚光的中心主光斑亮度大、面积小,光线汇聚能力强,与泛光区有清晰的分界线,泛光亮度相对低很多,能够形成较大范围的辅助照明区域。
开启泛光,没有明显的光斑,面前大面积都被照亮,亮度从中心向四周辐射状过渡,光线柔和、均匀,没有刺眼的反光。
聚光照明的最高光通量为1600lm,SFT40的效果有口皆碑,小核心带来更强的爆发力,中心光强达到90000cd,照明距离约为600米,泛光区也有较好的铺路辅助照明效果。
开启泛光,25000lm的光通量,75750cd的光强,左右视野十分开阔,如同白昼到来一样,这是夜晚爬山安全和信心的保障。
同时点亮聚光和泛光,开启组合照明,DF11具备26000lm光通量,中心光强达到145000CD,照明距离增加到760米,眼前只觉一片明亮,前后通透,左右连贯,确实如同白昼。
平时使用开到高亮档位感觉已经非常亮了,山路的崎岖、山林的复杂,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即便是多人组队前进,带一只DF11也足够用了。
聚光、泛光一体设计,再加上能够组合使用,使用DF11的实用性显著增强,非常适合在户外开阔地带的搜索、探路、照明等,无论是定点照明,还是聚光搜索,或者是大面积布光,都比较合适。
双按键、更方便的操作体验
三种照明模式,多档位切换,为了避免复杂操作,DF11采用颈部双按键来操控,按键通过不锈钢压板固定在灯颈位置。上面是主开关,直径达到12mm的硅胶键帽,下面是模式开关,直径10mm的金属按键,按键面积大、防滑效果好、还有手感区分度。
使用的时候就能体现出大筒身的有点,握感扎实,手掌能够完全握满筒身,筒身正中偏上是重心位置,使用时不局促,手腕也能比较灵活,拇指在两个开关之间有足够的转换灵活度,操作控制光照更加方便,操作手感也不错。
DF11具备档位记忆,重按主开关直接进入记忆档位,再按一下就关机。开机后,按住主开关,将进行档位调整,无论聚光、泛光、组合,都是同样的换挡方式,简单直接。
开机后,单击模式开关,将在聚光、泛光之间切换,切换后不改变档位;双击模式开关,将打开组合功能,操作逻辑也很清楚,光效变化手到擒来。
快速双击主开关,DF11将开启当前光效模式下的极亮档位,聚光则看远,泛光则看大场景,组合将是DF11的极限能力发挥。
关机状态长按开关,将开启节能模式,20lm、20lm、40lm,最长可以续航40天。节能模式下,双击主开关,DF11就开启爆闪功能,实现应急自保自救,再次双击主开关,将在爆闪—SOS—信标三种户外常用功能间切换。
关机状态,快速连按三下主开关,键入电量指示功能,主灯通过两阶段闪烁,报出当前电压,如先闪三下、再闪五下,当前电压为3.5V,提示使用者用来判断剩余使用时间。
侧按开关手电,按键高于灯颈平台,放在背包里确实比较容易误碰开启。DF11设计了开关锁定功能,关机状态下,快速连按4下主开关,将实现开关锁定或解锁,这时按动开关主灯点亮中亮档位,松手即灭,也实现了战术一键功能。
主开关的兔子灯,也是一个方位指示灯,便于在黑夜里发现DF11的位置。兔子头为绿色,表示聚光;兔子身为蓝色,便是泛光;如果同时亮,则表示当前是组合模式。可以通过关机状态,快速连按7下主开关,实现指示灯的开启或关闭。
高电量、更能给手机充电
DF11内置一颗46110锂电池,也就是横截面直径46mm、长度110mm的电池,具有更高的能量储备、更大的功率,容量达到35000mAh,这是DF11的强劲动力的保障。
拧下灯头就看见电池棒,已经做了保护。灯头内部采用镀金弹性导电片,极大降低接触电阻,电池棒外部筒身是端面导电,也可以稍拧松灯头实现彻底断电,确保安全性。
灯颈开关对面设计了TYPE-C直充接口,非常方便。通用接口不用区分正反,支持大功率快速充放电,并使用橡胶塞封堵,防尘防水防杂物,插上充电头就能充电,充电过程中蓝色兔子灯闪烁,充满蓝灯亮。
可别小看这个充电接口,不但支持充电也支持华为、QC3.0、PD3.0等主流快充协议,最高支持12V电压、18W充放电功率,可以适配不同的电子产品使用。
现在我出门根本都不用带充电宝了,DF11就是一部35000mAh的充电宝,而且也支持大电流快充,手机没电了用插上线就能充电,而且直接开启快速充电模式,保证我在户外始终不断连。
DF11做工装配精细,再加上有密封胶塞和防水圈,防水等级达到IP68的电子产品最高等级,日常使用足以应付风霜雪雨等天气条件。我开着灯放在雪地里,灯头下方的雪已经融化,也没有进水短路,平时尽管放心使用。
总的来看,Lumintop雷明兔DF11手电,聚光、泛光+组合照明模式,充分适用户外使用需求;更高的电量、更全的充放电性能,出门带一只,满足整夜光电使用需求。
相信光、了解光、运用光,用雷明兔DF11手电。

网友:
看外表的散热性能不错,强光手电的发热量都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