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个后期缩水版的大艺A3充电器

楼主(2024-01-15):
正品大艺A3充电器做工工艺都不错,比那些山寨货强多了,主要是功率不虚标,充电快,但是这个大艺慢慢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玩起啦偷工减料,算中国特色吧,刚开始都来用料十足,后期就慢慢这里省一点,哪里省一点,以前A3充电电流都2A的,后来改成1.8A.但是铝散热片还是有两个的,现在我到手的这个版本直接后面整流管换成了分立的两个肖特基二极管,还省下来一个铝散热片,真是佩服这些厂家。

网友:
1.8a可以了
确实缩水了,我手头被车压坏那个,外壳扔了,不知道多少电流的
里面两个大芯片,加铝散热器那种

网友:
主要就是前期低价赚口碑,赚足以后,减配挣钱。原因还是价格问题。价格给足了,谁都不愿意减配。

网友:
劣币驱逐良币!

网友:
唉,现在都卷的厉害,不择手段降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