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个电吉他效果器StompLab 1G,改USB供电

楼主(2024-01-15):
吉他效果器,原机电源丢失,电源插孔是外正内负,且接触不良,手头上没有这种适配器,实测电压5伏可以带动,直接改成USB功电。
用质量好的充电宝供电,通过DI盒,接百灵达X32数字调音台,没杂音。

网友:
也很容易改装。

网友:
难度不大,但是做得好看也不容易

网友:
之前直流口外正里负,配电压相同直流电源可能会接反,改成USB不会插错。

网友A:
可以塞个9v的typec诱骗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塞个9v的typec诱骗模块

USB升9V的模块,输出改成外正内负也可以
内置电池盒5V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
改完USB省电池

网友:
挺好,这个改一下就能用了。

网友:
某些品牌为了防止用户换电源,也就只能用这种阴招了,在以前不按照正常标准来还是正常的,现在新出的还这样,就是纯属的故意坑人,明明设计上可以改成标准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