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多功能2.0读卡器

楼主(2024-01-15):
最近要用读卡器了,翻出来几个都不行了,正好还有嘉立创的卷,本来想自己画个,发现不太好弄,一直通不过,正好看到一款GL823K的支持手机字库EMMC  EMCP做U盘,支持TF卡,挺方便一板两用啊!

自己焊好后的,一次成功
顺便再做个U盘贴个字库
插本本上一次点亮
就是芯片有点小,不过用风枪也不难焊接

读写慢点就慢点吧,主要外围元件少,GL823K芯片价格也便宜点。

网友A:
成本多少,我还有两个碎屏手机在吃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多少,我还有两个碎屏手机在吃灰呢...

嘉立创白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多少,我还有两个碎屏手机在吃灰呢...

芯片1元多包邮,别的都有没有买

网友:
看来也是手艺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1元多包邮,别的都有没有买

来来来,帮我把两个碎屏的手机给DIY成U盘,算成本价呗...

网友:
字库配usb2.0,吕布骑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来来,帮我把两个碎屏的手机给DIY成U盘,算成本价呗...

如果没有热风枪那成本老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热风枪那成本老大了。

折腾,就是折腾,毕竟买回来就要用,难道吃灰???

网友:
十几年前,我是读卡器的研发工程师,家里还有用不完的样机,

网友:
现在使用读卡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网友B:
mate20p升级内存换下来的128G不知道有没有用武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e20p升级内存换下来的128G不知道有没有用武之地

还是弄个3.0的板子贴吧,2.0的速度确实不敢恭维!

网友C:
是不是有的手机字库不能做u盘?手头有几个换下来的手机一直没换剪刀脸盆,如果可以用,哪位大师可以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的手机字库不能做u盘?手头有几个换下来的手机一直没换剪刀脸盆,如果可以用,哪位大师可以帮我?{ ...

什么手机。基本上都能做的,看你是什么样的字库了

网友:
不懂想问一下:BGA153的eMMC坏了,请问能不能用emcp换上去?引脚功能是否一样?

网友:
还要做个壳子吧

网友:
牛,这个都能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