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联想PS6移动固态硬盘RTS5733DLQ+H25BFTMF4M9R求大佬提供开卡工具

楼主(2024-01-15):
联想PS6移动固态硬盘,插上电脑可以读出盘符,但是无法格式化,无法查看内容,就只能看到是一个500G的硬盘,于是拆开硬盘,查看到时5733dlq的主控,H25BFTMF4M9R的闪存颗粒,问题是找到目前能找到的开卡工具,没有这个闪存颗粒对应的,这个颗粒的资料也没有找到。

楼主:
来签到下,看看有没有大神给工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来签到下,看看有没有大神给工具

你最好先找工具看看闪存的ID,我这有个支持列表里有AD5E293300A0这个id的5733_H3DTV4工具,不知你这个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先找工具看看闪存的ID,我这有个支持列表里有AD5E293300A0这个id的5733_H3DTV4工具,不知你这个能 ...

v0.15a
Drive: 2(USB)
OS: 10.0 build 22621
Model: REALTEK_RL6531
Fw   : 3.AAE
Size : 1 MB [0.0 GB]
FwStr: [REALTEK_RL6531]
IOCtl: Get FID failed 0x45d!
IOCtl: Get FID2 failed 0x45d!
Flash CE Mask : [-------- --------]
Banks       : 0
Channel     : 0
CE          : 0
Die/CE      : 0
Plane       : 0
Block/Die   : 0
Page/Block  : 0
Sect/Page   : 0
FullPageSize: 0
MaxCapacity : 0
MaxPECycle  : 0
SharedPages : 0
GCFreeLimit : 0

Fabric Bad block list (bank0 only):

Later Bad block list (bank0 only):
Bank0 BB (Fabric+Later): 0 (0+0)

楼主:
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查询方式了,大佬能否指导下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7115-1-1.html

这个帖子里有5733_H3DTV4.7z.zip固件,你自己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7115-1-1.html

这个帖子里有5733_H3DTV4.7z.zip固件,你自己试试吧 ...

自动识别的颗粒不对,无法完成

网友:
有8脚的芯片,开不了的

网友B:
螃蟹这种不好开,开了也不一定稳定使用,还是推荐楼主搬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螃蟹这种不好开,开了也不一定稳定使用,还是推荐楼主搬板吧

20块咸鱼淘的,当买了个硬盘盒子吧,丢一边边,等个半年一年的再看看,不急着用,怕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螃蟹这种不好开,开了也不一定稳定使用,还是推荐楼主搬板吧

另外颗粒的资料也不好找,你看看颗粒,看看能不能找到ID,我反正没有找到,那么你搬板的话,好弄么?貌似没那么简单吧?有哪个主控支持这个颗粒量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颗粒的资料也不好找,你看看颗粒,看看能不能找到ID,我反正没有找到,那么你搬板的话,好弄么?貌似 ...

这颗粒就是Hy 3DV5,换板的话可选性太多了,一般都支持。

网友C:
3DV5没有公开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V5没有公开的固件

是啊,所以砸手里面了,等公开固件吧,惨

网友(2024-11-18):
同一个方案型号有大佬能出个资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