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改锂电充电器电源电压,附高清拆解图(ALDEBARAN ADP-235AR)

楼主(2024-01-15):
想把这个充电器改为25.2V给六串的锂电池充电。有朋友说改431的上拉电阻就可以。但我找好几遍都找不到,请教高手指点。附上高清图纸。

网友:
找个比较高级,可能没用431,查查次级那几个芯片资料,电压应该是由它控制的。

网友:
会不会是ic135?

网友:
除非有人改过你这个,否则光凭图片没人能给出解

网友:
稳压不一定非得431

网友:
仔细看看,有的431是如贴片三极管封装,不放大是看不见的

网友:
这个电源好高级,应该不是431的看这个那么多芯片。可以去搜一下电动车的充电器 听说那个好改。

网友:
照片很值钱吗?既然拍了为何只拍两张?低压部分没见照片,让人猜下怎么改?

网友:
电源好高级

网友:
输出28.6V,想要25.2V,外面直接7串用呗。
胶都没扣掉,,就凭两张图,一般人搞不了。

网友:
最好能把胶都清除干净,然后拍清晰一点的全图,这样大家也好共同研究一下

网友:
大厂都是防止抄版的,可能研究不出啥,除非主流方案
建议加个小板  494也是非常成熟了

网友:
改这个,真的不如从马云家重新买一个。

网友:
高清拆解图

网友:
低压部分不充分展示,别人没有办法帮你

网友:
相同的电源没有,不过根据以前改过的电源当中,一般都是先看看它的电压芯片是哪种,然后再根据芯片来调整电压即可。

网友:
因为有些无法从照片判断,给楼主点建议:
基本上稳压都是后级输出电压通过光电耦合器反馈给取样电路,然后取样电路控制开关管来稳压的, 建议楼主从光电耦合器顺着电路找,应该能找到控制部分,然后查芯片资料进行改造就行

网友:
看楼上都说到点上了,现有充电器改电压不现实,即使改了那也用不了

网友A:
光耦IC33旁的IC135 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耦IC33旁的IC135 应该是

不过还有一个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