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用两个NVMe SSD组建一个RAID0磁盘阵列

楼主(2024-01-15):
入手两个128G的三星PM971a固态硬盘,nvme协议的,每个的缓外写入速度不高,只有170M/s左右(缓内600M左右),

单个盘不算贵,33元一个,买回来没写入多少数据。正好有两个pcie转m2的转接板,于是都装上电脑,利用windows自带的带区卷功能,相当于raid0。

这是单盘测试速度
弄这个一方面是充分利用这两个128G盘,一方面是折腾下玩玩。其实我电脑上不缺硬盘,主要是折腾玩玩为主,主打一个玩,还有就是平时搞些活就可以不在数据盘上折腾,确保数据不被误毁。
正常的nvme硬盘,其实这么弄的意义不大,特别是那些中高速nvme盘,本身速度就很强,这样折腾阵列没有太大意义,还降低了数据安全性。
两个盘一个工作在pcie3*1下,一个工作在pcie3*2下

以上是两个盘的信息,单个盘读取约1200M/s,写入缓内600M/s,缓外170M/s
2个都是大概在2个多T时候掉1%寿命,这么算下来降到0%大约200到250T?或许后面会降的快吧,按理说128G不会有这么高。

盘插入pcie接口,先初始化为gpt硬盘

然后任意点其中一个右键,转换为动态磁盘

弹出对话框选中4和5,也就是这两张盘,确定后,就转换成了动态磁盘

然后任意一个右键,新建带区卷,顺便说下几个卷的作用和用法
跨区卷,就是可以多个硬盘中的空闲分区首尾相接合成一个大的区,写入是按顺序写入数据,即一个零散分区写完再这下一个。
带区卷,相当于raid0,数据分散后写入两个硬盘,理论上连续速度加倍,但一般4k不会有什么提升,但一个盘损坏,全部数据丢失;
镜像卷,相当于raid1,同时往两个硬盘写入相同数据,互为备用,安全性较高;
raid5卷,相当于raid5,至少三张空闲盘才能组成,所以这里不可用。可实现速度翻倍,但数据仍安全。
这里我使用带区卷,因为这个盘用于非重要数据场合,主要是中间数据的倒腾,重点是提高写入速度,所以不在乎raid0会降低数据安全性问题。

下一步

这里把左边那个可用盘添加,这样4和5硬盘即可形成一对raid0

添加好,下一步

然后后面就和普通卷一样的做法了

给盘符,格式化

然后,格式化完毕,带区卷建立完成,颜色是青色,而不是常见的蓝色

建立好的盘

测试下速度,这里as ssd ben显示两个j盘,任意选一个,都一样

测试缓内写入速度明显翻倍,但读速度仅仅提升点点,可能是因为有一个盘的接口是pcie3*1的原因,最大速度受到限制,两张盘读写速度一致,导致另一张盘即使速度上限更高但也只能强行和低速那个一致,导致即使在低速那张盘上翻倍速度,也没有达到两个盘本身的2倍速度。而写入速度未受pcie3*1的速度限制。4k相比单盘基本无变化。综合得分大幅度提高。

拷贝一下,出缓后,速度351左右,翻倍了。测试完毕,作为临时数据盘。关机睡觉。

网友A:
软Raid1拆盘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Raid1拆盘会怎样

卷会读不出,除非把另一张插上。

网友B:
买2个傲腾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2个傲腾不是更好?

贵,没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卷会读不出,除非把另一张插上。

R1不是R0啊,都这样那没什么意义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不是R0啊,都这样那没什么意义了啊

哦,R1可以,坏一个盘都可以读数据的嘛。

网友:
ssd还是配阵列卡用的好,

网友:
ssd安全吗,保险还是买3.5寸鼓捣

网友:
可以做系统吗?

网友C:
利用windows自带的带区卷功能,相当于raid0。

window几系统?

网友:
做系统盘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2个傲腾不是更好?

傲腾也是固态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windows自带的带区卷功能,相当于raid0。

window几系统?

用的win11。
win10也有这个功能。

网友:
不错的教程,有多余硬盘也可以玩玩

网友:
非常感谢 学习了 ,就是需要这种软 raid ,总算搞明白了

网友D:
有个问题这样的 软 raid  和 ➕卡的 硬 raid 那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问题这样的 软 raid  和 ➕卡的 硬 raid 那个好

硬raid需要阵列卡,比较麻烦。软的组起来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硬raid需要阵列卡,比较麻烦。软的组起来方便。

安全和稳定那个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全和稳定那个好一些

硬的你重装系统不要重新组
软的需要(WIN的我不清楚是否重组数据还在不在,Linux我搞过几次,数据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