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一个惠普HP笔记本兼容第三方的电池和里面的保护板

楼主(2024-01-15):
如果某节过放了,就扣开外壳,比较好扣开,用两根线,再用个3.8V的电源单独充电,电源的电流最大1A,

基本可以救回来。兼容电池都没有锁死这个功能的

楼主:
过放是单节电压低于3.2V,只要把它充上来,就可以放本子里充

网友:
梅花!我咋感觉你揪不回来了水桶效应哦,这六节电池,最后出问题,还是我这个小姆嘎不太好!

网友:
这电池看着一般

网友:
兼容的不会锁?在用的也不知道怎样的

网友:
内阻相近才能好用。

网友:
其实笔记本没电池问题不大

网友:
电池好像不怎么样

网友:
怎么才能完整的打开呢?

网友:
我的也是原装电池锁了,不能无损拆开,弄个黄大侠的,凑活用

楼主:
原装的也拆过,锁了就没有办法啊

网友A:
前段时间拼夕夕买了好多电池,正好我的戴尔E6430原装电池也不耐用,想着用亿纬33V的电池来替换旧的电芯,花了个把月做分容和自放电测试,前几天抽空找出六节参数相近的,点焊好焊到保护板上去,才把旧电芯线剪断,可惜在装壳时,因线留长了,用力过大,有个焊点脱落,再焊上去装壳试机,就开始报警,应该是电池芯片锁死了!

楼主:
哈哈,谁能研究下电路图,应该很简单

网友B:
兼容电池好啊,和原装电池一样用,信息也全面,换芯也不会锁
其实秘密就是那个电源管理芯片,和电脑通信是有个协议的,按不同厂家去编内容就行了。
我买过一个HP兼容电池,里面是个国产电池管理芯片,里面杂牌电池芯被我换成正品三洋
6芯电池工作3-4小时不成问题,而且电池容量充放几次还自动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兼容电池好啊,和原装电池一样用,信息也全面,换芯也不会锁
其实秘密就是那个电源管理芯片,和电脑通信是 ...

是的,背面是两个八脚的MOSFET

正面是个16脚的电源专用芯片,应该是能写程序的

楼主(2024-03-18):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拼夕夕买了好多电池,正好我的戴尔E6430原装电池也不耐用,想着用亿纬33V的电池来替换旧的电芯,花 ...

你好有毅力啊,其实找兼容的保护板,不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有毅力啊,其实找兼容的保护板,不锁的

之前不知道这事!在淘宝看了下,有些评价有好有坏,也买来了一块试了,和宣称的续航时间差太多了!

楼主(2024-05-31):
引用 网友B:
兼容电池好啊,和原装电池一样用,信息也全面,换芯也不会锁
其实秘密就是那个电源管理芯片,和电脑通信是 ...

哈哈,有没有保护板的电路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