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闲着无事,弄一个另类的电池测试架和普通夹子。

楼主(2024-01-16):
这个要感谢嘉立创,因为是免费打样的。整个过程花的时间其实也蛮多的,用的锡也不算少。比较硬朗的测试架。目前市面上出现过的电池都能测试,最大能测试直径50mm左右的电池,长度120mm是极限。总体下来和耀锐YR1035+自带的测试探针测出来的结果是差不多一样的。对了,用的是20AWG的硅胶线,外径5.5mm,这外径其实对于XS10-4的航空插头来讲,松紧度特别好。弄好拧好螺丝不用热缩管其实也是很美观的。接口定义有些坛友也提过了:1和2是正,3和4是负。不多说,附图。

网友A:
设计的做的不错!

网友B:
成本太高了.其实两个不锈钢角码+1块木头就搞定,这些用红包就能0元买. 就那个针头要两三元贵点

网友C:
端部支架上有个刻度就更好了,方便定位不同粗细电池的探针中心线高度。或者都按最高的位置,夹紧应该不会掉。

网友D:
问一下,测试仪插口原来就是航空插的不?

网友:
航空插焊接真好

网友E:
接近开关的支架就可以,高度可以调节的

网友F:
制作的比较专业,高手。

网友G:
卤煮这活太漂亮了,比成品都上档次

网友H:
做得不错,可以批量生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的做的不错!

来了来了,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太高了.其实两个不锈钢角码+1块木头就搞定,这些用红包就能0元买. 就那个针头要两三元贵点 ...

线和两个负极探针需要购买.其它的一些小零件是以前购买的.底座的铝基板和PCB那些是免费打样的.要等上5天左右到货.这种小一些的夹子没有那种大的弹性强.到时还要加强一下.不过焊接方便一些,因为比较好拆,拧开螺丝就可以取下铜片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端部支架上有个刻度就更好了,方便定位不同粗细电池的探针中心线高度。或者都按最高的位置,夹紧应该不会掉 ...

嗯.当时是考虑过刻度,底座也考虑过刻度,后来都觉得没必要了.探针固定好很紧的.M12的塑料螺母拧紧还是可以的,也不容易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测试仪插口原来就是航空插的不?

对,目前市面上内阻仪接口基本上都是航空插头.这个是XS10的.我以前购买过另一款是GX16 .也是航空接口.

楼主:
还行吧,我看论坛的老哥都焊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近开关的支架就可以,高度可以调节的

嗯.有些现成的支架也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制作的比较专业,高手。

过奖,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卤煮这活太漂亮了,比成品都上档次

感谢支持.坦白讲我还真看不上成品.感觉就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得不错,可以批量生产了。

其实就是弄个玩玩.没有打算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