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衣机离合器皮带轮螺丝太紧了,拆不下,求妙招

楼主(2024-01-16):
脱水时带不动外桶,估计抱簧问题,但这螺母太紧了,拆不动,求妙招。

网友:
先喷点WD40,用电动扳手应该能干动

网友:
喷点螺丝松动剂泡几个小时后在用扳手敲一敲螺丝,剩下的就是大力出奇迹了

网友:
燃气炉攻下

网友:
电扳手可以解决

网友:
浇油泡几天

网友:
喷点神油(WD40),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那小焊枪加温就好了

网友:
WD40,应该管用

网友:
盘上的孔就是为你准备的

网友A:
我之前也想拆,那个轮是动的,没办法固定,很难拆,你得先想办法把轮固定住才行

网友:
先喷神油WD40,过一段时间加热螺丝,再想办法固定圆盘,如何上套筒扳手!

网友:
脱水不了多是离合器总成问题。
要拆皮带轮螺母,应该套筒或眼镜扳子伺候~因为螺母太小或扳手吃不住力。

网友:
不要修了,换离合器吧,这离合器已经有漏水迹象了,估计轴承也不好了噪音大,然后估计抱簧,棘轮也坏了,还有可能皮带主轴有间隙了。就算你修好了,换配件,也不长久。作为维修人员劝你一句。

网友:
雷立讯的冲击扳手,看来楼主没撸。。。

网友:
轮上不是有几个孔吗,用加力杆穿孔固定

网友:
为了卸这个轮子,我还做了一个专用工具,离得近就给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想拆,那个轮是动的,没办法固定,很难拆,你得先想办法把轮固定住才行 ...

看到皮带盘上的孔了吗?插个螺丝批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皮带盘上的孔了吗?插个螺丝批之类的。

螺丝刀怼上去,也使不上劲

网友:
加热冷冻都来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