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测一下万用表电流档内阻

楼主(2024-01-16):
10ma与100ma

1A与3A

测了半天,没测出来,猜一下
ma档5欧姆,A档0.2或者0.1欧姆,大家怎么看

网友A:
大电流档的内阻小,误差大。普遍规律吧。

网友:
伏安法测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档的内阻小,误差大。普遍规律吧。

普遍规律

楼主:
伏安法测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伏安法测算?

测电流,然后测笔座两端电压。要么就用内阻仪,毫欧计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电流,然后测笔座两端电压。要么就用内阻仪,毫欧计测量

哈哈,那多麻烦啊

网友C:
这么大内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内阻的吗

哈哈,大吗?大乎哉?不大也!

网友D:
高级表,有心人!

网友E:
前面有帖子说 6500 的采样电阻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级表,有心人!

哈哈,高级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面有帖子说 6500 的采样电阻最小

什么6500,?

网友F:
怎么有心思测万用表电流档内阻?电流档都配有极小的分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有心思测万用表电流档内阻?电流档都配有极小的分流电阻

哈哈,瞎琢磨呗

网友G:
6  1/2   这么厉害的表,一般人玩不了。

网友H:
万用表电流档电阻不仅仅是采样电阻还有线阻和保险丝电阻,后者在在大电流档往往高于采样电阻。这样可能导致在某些情况下万用表产生的压降影响不可忽略。
从万用表原理方面看,各量程采样电阻是对应与基础电压档电压的,这决定了总要有这么个电压降,在xA量程以上,保险影响可能还有更大,以下会稍小。这点是固有的,单靠万用表无法避免的系统误差。
如果要精确测量负载电流,解决的方法在于电源。正规的好一些的实验室电源带远端反馈,把反馈端跳过万用表接到负载输入端就可以解决。不过这样的电源电流回读精度往往不低于万用表,实际上可能不需要再串一个万用表。很多网友用的是通信电源+可调降压模块diy的电源就无此功能。选适当的控制器实现这个功能并不难,但好像还没见一个diy用的可调降压模块带远端反馈,估计是开发者不了解实验室电源所需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6  1/2   这么厉害的表,一般人玩不了。

哈哈,随便玩,只要不想搞复杂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万用表电流档电阻不仅仅是采样电阻还有线阻和保险丝电阻,后者在在大电流档往往高于采样电阻。这样可能导致 ...

哈哈,你说的很对

网友:
万用表电流取样电阻的设置有个前提--------正常工作时压降不超过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