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解决win7黑屏的问题?

楼主(2024-01-16):
最近是怎么了,不是说win7不能用,就是说又不是正版了,今天又出现黑屏的现象,请教 各路大神支招!!!!

网友:
硬件够不着Win10?

网友:
我的win7用的好好的啊,楼主自己需要检查一下,或者重新安装下系统。

网友:
黑背景,就激活一下试试

网友:
激活一下试试

网友:
我的也没见过有黑屏过啊

网友:
用其它工具检测修复呢?比如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