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家里突然上不了网了,原来是电源坏了

楼主(2024-01-16):
家里网突然坏了,看了看光猫不亮了。找了个电源换上就好了。没事拆开电源看看。

看看12v1a的

撬开了

俩电阻爆了

壳子都烧了

看日期是12年9月14日,十几年了

看看管子,

栅极和源极2.5。

完了吧

网友:
集中供电集中用

网友:
怎么炸成这样

网友:
10多年,算是坚挺的了

网友:
楼主眼光犀利.一下就抓住了重点.

网友:
该换新的了

网友:
采样大电阻都烧焦了。

网友A:
电信宽带,1580的,送了一个腾达无线路由器,用用,好像信号不好了(可能因为集中居住)每家每户都有wifi,干扰太大,找电信,结果修理工来换了个旧的,再打电话再来还是旧的,售后就没有新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信宽带,1580的,送了一个腾达无线路由器,用用,好像信号不好了(可能因为集中居住)每家每户都有wifi, ...

干扰换路由器能解决问题?不是换信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扰换路由器能解决问题?不是换信道吗

送的路由器信号弱,两根天线,干不过人家花钱买的8天线大螃蟹

网友:
我手头有个一样的电源,还在正常服役。

网友:
确实蛮时间长的了,质量还行吧!属于正常范围。

网友:
这个上海肯定是免费换新的, 打电话保修就是

坏的自己拆搞没事, 只要外壳在,不明显

网友:
电源也是有寿命的

网友:
找一个参数差不多的替换就好了!

网友:
华为电源不差的,应该是过热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光猫电源,空载电压正常,一插上12v变5v不到,拆开看电容都正常,依次换了所有电容、431、光藕。。。故障依旧。

网友:
输出线看起来挺粗的

网友:
我都是集中供电 光猫+路由+外挂硬盘

网友:
怎么炸的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