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000W逆变器维修

楼主(2024-01-16):
标称12000W逆变器,用户使用,估计是输出短路,烟雾缭绕之后,没有显示输出

文字和图片混合编辑太难,这个网站,那就一起发图片吧

6组升压电路,每组2个20A保险并联,12个保险丝全部烧断

内部由三块PCBA 组成。
主板(推挽升压,整流,高压滤波,H桥正弦波交流输出)
PWM控制板(SG3523, 324, 393,IR2110S *2 + 被抹掉型号的单片机)
控制显示板 (显示输入电量,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功率)

推挽升压,使用STP75N75,6组,每组上下端2个管子并联,一共24个管子
测试发现部分 G, D, S 三极击穿短路。

输出使用IGBT, 型号FGH60N60SMD,一共6个。 4个管子的 G, C, E 三极击穿短路。
很奇怪输出使用了6个,有2个桥臂是2个管子并联方式。

带载测试,发现一个散热风扇不转,对调风扇插座
原来转动的还转,原来不工作的依然不转动。更换。

网友:
12000W,是认真的吗?

网友: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里面用的比较多,一般来说消防的东西只换不修,免得惹麻烦

网友:
是不是厂家虚标了一个0

网友A:
12000W!输入电压多少V?

网友:
坏这么多管子

网友:
目测1200W-1500W左右

网友B:
这个功率是不是有点虚标啊,我手上的体积比你大才标8kw

网友:
“标称12000W逆变器”

网友:
这个逆变器功率不小哦

楼主:
商家标称 12000W, 最少打5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00W!输入电压多少V?

输入28V
电流保险丝 40A*6, 240A
所以,不可能1200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率是不是有点虚标啊,我手上的体积比你大才标8kw

实际功率先打5折吧

网友:
管子烧得比较多啊。。。。。。

网友:
12000W应该只是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