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板改第N个0v起调的可调电源的悲催血泪史~~(终篇)

楼主(2024-01-16):
很早以前买到的一块废板,48v12a的电瓶车充电器板子,根据网上查到的电路图确定是一个叫三石品牌的充电器,看起来光鲜靓丽,整个板子很新,没看见有异常的地方,但插电毫无反应,插电后断电检测初级滤波有300多伏电压,下降很慢,说明电路没有工作。三石充电器有个特点,没有风扇~~~

1、维修篇
从电路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器和一般的电瓶车充电器有一些不同,输出有三个绕组,有一路是为输出防反接设计的,而且电源管理芯片用的OB2202,这个芯片的功能和检修方法和常见的3842不一样,所以漫长的路开始了。
因为初步检查初级没发现什么异常,所以对次级各种测试,例如上假负载,接真电瓶,总之各种折腾,我是上窜下跳,但千娇百媚,自岿然不动
终于冒火了,我把充电管理芯片ic3拆了,这ic粘的很牢,对于我这种没有热风枪的,大概率拆了就废了,经过一顿清理,发现充电器依然不工作。
然后又回到电源初级,采用直流法、ic单独供电法等等各种办法,充电器依然没有反应,没办法,网上买ic,准备换芯片。
等待这段时间,简单看了下OB2202pdf,发现这芯片大概需要交流电作为震荡信号源,单用直流电是不工作的,没仔细看,英文底子差,看着头痛,这芯片用的少,也不想花太多精力,还要留时间看繁花,对吧。
芯片换上,又一顿折腾,还是没有动静,咬牙串灯泡上220v,充电器已正常…………,欲哭无泪,现在已经不知道到底这充电器当初是那里坏了~~

2、改可调电源篇
之前根据前辈的经验,写过几篇改可调的文章,别人也写了n多,这里就不仔细说了,总之就是利用双运放比较输出影响电源的反馈电压,从而控制电源输出电压变化。这类充电器改可调麻烦点的地方就是必须加两个辅助电源,我偷懒,用一个辅助电源的原边辅助电源给充电器的原边ic供电(这就是自己埋的坑),辅助电源的输出给副边ic供电。
改好后,一次成功,但有三个问题:
第一是电压设定太低后,如果断电再开,电压电流表没有显示,电压电流表的供电是接在辅助电源上的。但是关机前怎么调都正常。另外低电压输出如果电流偏大,电源也会自动关闭,但是电压电流表显示正常。
第二是输出带载和不带载的输出电压差异非常大,能差两三伏,这明显不正常。
第三是电位器调节电压和电流的窗口很窄。
对于第一个问题,研究了半天,这就是自己挖的坑,原因大家应该猜到了,就是充电器原边供电不足造成的。
第二个问题,大家可以看看电路图,这个充电器的电压取样等电路的地是接在取样电阻输出位置的,可能是为了电路布局简单点。我分析问题应该在这个地方,所以一顿折腾,将这些地改到取样电阻后面,也就是直接怼到变压器输出位置,只保留电流取样不动,经过测试,问题迎刃而解。
第三个问题,无非就是参考电压太高(通过原电路图,大家可以测算出原机参考电压是5v),自己设计的调整比例不太合理造成的,这个调整一下就OK
就在调整可调窗口时(本想忽略辅助绕组供电不足,将就用用),意外发生了,在换负载时震动到了盒子(盒子里板子都没固定,线都是裸飞),不知里面什么东西互相碰到了,电压电流表瞬间熄灭,一两秒后砰的一声,一股黑烟,灰飞烟灭~~~
3、再次维修篇
本来曙光在望,现在灰飞烟灭,回首过往,往事不堪回首~~
但只要心中有小强,我们这群人就会生命不息,折腾不止,别人火箭爆炸了还能继续,你这个又算什么?汲取经验和教训,希望下一次做的更好。
简单检查了一下,黑烟是保险丝烧毁造成的,这个机器用的是直插方形保险丝,之前我多了个心眼,原机是3.15a的,我换的1a的,这充电器设计110w,功耗也就130w以内,我都是220v使用,1a保险差不多了。
目测其它未见异常,但保险烧了肯定有问题,大概率管子废了,ic报销。
检查整流二极管这些正常,因为这板子刷了绝缘漆,不太好量,所以没仔细量,直接25w灯泡大法。不出所料,亮瞎眼,虽然有所准备,但是想着换管子麻烦,有点沮丧。
检查mos管,确实击穿了,取掉管子,测量ic周边电路元件,发现都正常,看来只是管子挂了,ic大概率保住了。
原机是个塑封65r650,我塑封的管子不多,找了个以前拆dell电源拆机的10N70换上,脚太短,还需要接脚,关键这ic被变压器挡了一点,不好操作,累的跟狗一样,谁设计的~~~。
简单检查了下原边和副边输出没有短路,上灯泡大法,灯闪一下灭了,但板子没工作,又回到起点。
进一步检测,发现副边运放供电输出短路,怀疑是运放击穿短路,想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后拆了滤波电容、q2和运放,依然短路,结果是输出整流二极管击穿了~~~
将另外一个闲置绕组的整流二极管焊下来换上,其它元件焊回去,检查没有短路,上电,电源终于工作了,不容易啊~~
但是我发现可调部分不工作了,难道运放坏了?之前运放拆下来我检查了下,运放没有短路。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参考电压没了,再检查,确定IC4431)挂了,这个简单,找个换上。然后,参考电压有了,可调恢复了。
但是,电流调整完全失效,电压调整能调,但不正常,经过对线路的梳理,确定线路无问题,应该是运放受损了,又找运放换上,至此,这个充电器再一次修复~~
小节:当时调试时,大概率是给副边供电的线碰到了初级开关管的散热器上,散热器是和热地相连的,市电的尖峰电压窜入副边,造成了这次事故~~

4、再一次调整篇
下一步就是调整可调窗口,并且下决心解决原边辅助供电不足的问题,因为机箱空间有限,再加个电源接线麻烦,也不好放置,准备学学大佬给辅助电源的变压器加绕线圈增加一个绕组再整流滤波输出给原边ic供电。

晚上继续,第一次绕变压器,开始找了个线圈,结果发现上面的铜丝中间有些霉点,一掰竟然断了,仔细看里面是白的。又找了个以前坏了的充电器,这个看着质量还可以,折腾了半天,把磁心砸了,铜丝绕出来刮了一下,确认是铜的,准备开始绕线。
因为辅助电源的变压器线圈和磁芯的间隙太小,铜丝穿的异常艰难,以后这种情况还是别绕了,再加个电源省事。好不容易绕了十二三圈,用表交流档一测,没有电压,这是啥道理?折腾半天无果,感觉是不是高频交流万用表无法检测?加个二极管用直流档检测,这下有电压了,20v,因为原机次级输出最高电压时原边辅助电压检测是22v左右,有折腾了两圈上去,最后测试电压24v,结束。
上机测试,完美解决设定低压输出时无法开机的问题(说明前面判断是对的),但是新问题又出来了,高电压(我把几伏称为低压,四五十伏称为高压)输出时功率达到五六十w就歇菜了,低压时输出功率更低就不行了。又折腾半天,发现是检流电阻问题,大概是换了mos管造成的,之前试过100w是不会保护的。经过测试,用0.2欧电阻并到原电阻上去,功率130w左右保护,这下差不多了。
然后开始调窗口期~
又折腾一晚上,十二点了,睡觉,明天继续

晚上又继续,调整窗口期时发现电压调整到51v左右时,电压会突然归零。经过一番折腾,发现这个现象和电位器的位置有关,经过检查是多圈电位器一个庄头内部引线虚焊引起的。又开始修多圈电位器,不容易啊~~
电位器修好,接好一切正常,窗口也调整好了,最终电源状态如下:
恒压恒流输出,电压:0-54.4v,电流:0-3a左右(54.4v输出时到2.6a左右保护)
电压空载20v以上都很稳定,20v往下电压波动慢慢增大,11v以下波动较大,大概有1v左右的跳变,低压时如果有0.2w左右的轻微负载,电源到3v都很稳,再往下到零伏输出阶段即使有负载,电压也会波动。
总体还是比较满意的,经过断断续续7天左右的分析维修和更改,此次折腾就此结束,图片见下面。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居然没人回复?我要首先点个赞。

网友:
继续努力,前排围观

网友:
曾经也鼓捣过,358 494 炸的头皮发麻

网友:
还是学不懂。

网友:
能抄图出来的人,精力花了不少啊

网友:
手头有三个不敢开工……先养灰……

网友A:
我的看法还是不建议用开关电源改可调,一般人没有开关电源设计基础,改了以后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输出纹波也大。可靠性也不好,毕竟开关电源原来都是固定电压输出的,很多参数都是根据输出电压和功率优化的。这种改制的电源最大的优点是重量轻。携带方便。电子爱好者的话还是建议使用线性电源比较好,最好是电压和输出电流连续可调,电流上升到设定值就会变成恒流模式,不容易烧东西。现在线性电源成品二手的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看法还是不建议用开关电源改可调,一般人没有开关电源设计基础,改了以后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输出纹波 ...

最好是电压和输出电流连续可调,电流上升到设定值就会变成恒流模式,不容易烧东西。

都是这个功能三,也就是所谓的恒流。

这东西就是改来玩的,不堪大用,改电源需要好几天,这人工费买个新的都足足有余了。

开关电源轻巧,功率大,效率相对比较高,没事瞎折腾还是可以的,当个乐趣

网友:
往上的教程大多都不全,像这样研究又发出来 的少之又少。大多都藏私。买现成的又贵,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类帖子的,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B:
楼主让人佩服,顺便说下楼主的这个充电器散热片规模有点大,我前后买了两个充电器改装都没遇到这样厚道的,估计一个小散热风扇还没一片散热片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让人佩服,顺便说下楼主的这个充电器散热片规模有点大,我前后买了两个充电器改装都没遇到这样厚道的, ...

因为这个充电器原设计是密闭没有风扇的,虽然散热器大,实际使用反而没有带风扇的可靠

网友:
变压器带载有啸叫吗

网友:
这折腾的还不如直接整个降压模块了➕电源了。

网友(2024-03-08):
赞赏你的干劲十足。谢谢你的分享!

楼主:
没有啸叫,光反的一般很少啸叫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类帖子的,能学到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