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电视开机模糊

楼主(2024-01-16):
近段时间开机模糊,过一会清晰画面正常,基本每次开机都会模糊。今天把它拆了,没有看到电容鼓包,是哪的问题呢?可以拆排线用酒精清洗吗?有效吗?谢谢了,上图片了。

网友:
换屏试试嘛。

网友:
我有一台毛病是直接不能开机

网友:
这算是重影吧,花屏是满屏花
估计是小问题,可以问下度娘看下

网友:
工程浩大,那不如将就着看了……

网友:
看看逻辑板是否有问题?

网友:
电源板,跟驱动板电容换一遍在说,

网友:
换逻辑板试试

楼主:
有工具,我先看电容试试,谢谢了

网友:
我猜某个芯片内有软漏电之类的问题

楼主:
这几个1000uF,只有920-942uF,不知有无影响?

网友:
主要查逻辑板这块的供电,也有可能是贴片电容漏电

网友:
电视老眼昏花了,廉颇老矣。185W,有点费电哦。

网友:
以前老电视开机就模糊,还有闪电声,每次开电视怕怕

网友:
电容器鼓了好辨认,电容器漏电就不好查了,只能替换判断

网友:
屏坏了。。。基本不是电源板,主板的问题。屏上COF的问题。要么去专业修屏的那里去,要么报废。现在买台电视机也不贵,一千多两千块能买到大屏幕的了。

网友:
这个电视的耗电功率不小啊。

网友:
焊点补锡试试

楼主:
多谢了,拿着这个1000,容量只有920多uF的去修家电的,准备买几个更换试试,他没有。他说这个电容是正常的,我说1000只有920多,他说不是没它,是看电压,这电容电压25V,只要不低于12V就可以用,他说的对不对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