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BYD宋2016盖世版中配多媒体拆机(EMMC硬盘通病)

楼主(2024-01-16):
淘街已经下单核心板置换150,实在找不到直接烧录的固件。
2016年底买的,到现在正好7年。车用着好好的卡死,再开机变成灰屏亮线闪动。一查是通病,SDIN7DU2-16G硬盘芯片属于sandisk emmc4.41版本,每单元1000-3000的读写寿命。也是说读写寿命到头了就直接躺平,特斯拉21年曾经因为8G的EMMC寿命耗尽死机而召回一批S和X,然后改成64G的EMMC,也就是说扩容增加读写单元就能延长寿命。另外也有网友指正说是硬盘不是寿命耗尽,是硬盘的供电电阻配置错误导致电流过大烧死硬盘的。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了

本想着买个EMMC转SD卡的转接板,再用电脑写固件进去,结果全网找遍了也没找到直接写的固件,只找到一个在车机上操作的SD一键升级包(需要车机能正常显示主界面下先后按操作音量+和车机电源键共3遍,最后一次时电源键长按6秒启动升级程序)。想问问各位大佬这个一键升级格式的怎么直接烧录到EMMC里啊,或者怎么把系统移植到SATA固态硬盘里啊,硬盘旁边预留了sata脚位

网友A:
难怪现在出厂的宋系列至少是128G存储, 原来是为了这个

网友:
好像需要用EMMC的专用编程器吧

网友:
哈哈,计划性报废

网友:
有专门的EMMC烧录硬件,很贵

网友B:
请问一下,安卓车机就只蓝牙连接手机放音乐和导航声音,看倒车影像,这样费EMM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安卓车机就只蓝牙连接手机放音乐和导航声音,看倒车影像,这样费EMMC吗? ...

不太清楚了   把系统设置里什么日志之类的关掉。我的基本上也就偶尔开下导航,和插U盘听音乐。其他软件基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怪现在出厂的宋系列至少是128G存储, 原来是为了这个

那也算良心了,要是UFS的就好了或者改成SATA固态硬盘的   EMMC大概就3000次读写/单元,UFS2.0及以上的有10万次读写/单位

网友:
寿终正寝了,完成了历史使命

网友C:
这是逼你换车了,嘿嘿

网友:
大概只能从同款车机上拆芯片读取资料克隆了吧,我猜

网友:
我的秦pro好像是32g,用了5年了,也挺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逼你换车了,嘿嘿

这也太狡猾狡猾的

网友:
一代吃螃蟹的人!

网友:
论坛里就有 怎么克隆emmc的boot和ext csd寄存器的方案。
在linux下树莓派4b,读卡器rts5170 可以读取
windows用ft232模块。

网友:
现在很多安卓系统都会有寿命担忧,主要的是EMMC的读写次数太低了,懂的都懂,耐用的还是老车机那种,可惜跟不上时代步伐注定淘汰

网友:
其实固态颗粒制程越先进,读写寿命越短

网友:
传说中的计划性报废

网友:
这种包肯定不能直接写emmc。既然你的主机海可以开机,你就自己拆了原装的emmc,自己读出来。然后写到新emmc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