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聊一聊搞电子需要的电源和可调开关降压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24-01-16):
最近闲功夫多,看有坛友聊起万用表电流档的问题,觉得可以聊一下搞电子需要哪些电源。
可能大多数坛友并没有成品的实验室电源,我看很多都是通信电源+一个可调开关降压控制器diy的,主要就是聊聊这个控制器的问题。
先聊需要准备的电源。直流,至少需要一台可调稳压电源,最好是线性稳压,如果电流不够或对噪声要求不高,可以搞个开关稳压的。然后搞电子可能需要一个电池电源,这个东西可能大家都有但不一定能意识到这个电源有多重要。简单说这是个几乎没噪声也不可能振荡的电源。可能搞电子几年也用不上一次但有时候它是排除电源引起故障的可能性的最好手段。我就曾遇上过号召大家去车上拆电瓶来当电源查故障最后差点都回不了家的情况。交流,一般有个调压器就可以了,使用时要注意安全。不差银子的可以搞个变频电源。最后,还需要个家用的市电电源:-),毕竟除了电池前面所有电源都是依赖它的。

下面聊聊可调开关降压控制器。其实买个二手的成品可调线性稳压电源不比diy贵多少,噪声还低。但既然很多人选择了用通信电源+可调开关降压控制器来diy,我就聊聊这diy的要点。网上已经有大把的文章介绍diy的过程,但这些文章普遍缺少一点,就是没有讲实验室电源(无论是线性还是开关)和普通电源功能上往往相差一个远端反馈。其实有不少普通电源也是带远端反馈的。
远端反馈的好处就不讲了,自行百度。
我好像就没见过网上配合通信电源diy的可调降压控制器带远端反馈。其实diy这种控制器只需要做2点。
1.电源+的采样端独立为远端采样正极接线端。正级采样线上电流主要为分压电阻所产生。
2.绝大多数开关电源芯片的采样是单端的,此时需要将开关电源的GND独立走线为远端采样负极接线端。这样负极采样线还附加了控制芯片的工作电流通过稍粗导线即可将其影响减少至可忽略。
写这么多,核心就这2点而已。

楼主:
自己占个楼,备用。

网友:
也有用模拟电源的,一般是小功率的!

网友A:
那些改装电源,基本上没这个需求!实际上大多数人日常使用电源的场景这个需求也不多,多数是一些实验性目的需要采样负载端电压!如果这个功能需求多,DIY的不会不考虑(我印象里好像在哪见过带独立的电压采样的DIY产品)!
为啥要DIY,一般的原因无非就是商品电源的价格和功能等原因!再有就是改装的乐趣!不考虑这一功能,只能说明需求不是很强烈。尤其是基站电源改装,这等级别的成品电源一般人消费不起,而且人家DIY的控制板颜值也高,性能也不错,有很多人喜欢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改装电源,基本上没这个需求!实际上大多数人日常使用电源的场景这个需求也不多,多数是一些实验性目的 ...

是大多数人不需要还是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功能没有讨论的意义,其实就算是有了实验室电源还不了解这个功能的人也很多。所以我才要写这篇帖子来普及一下。有人DIY是兴趣乐趣也有的照猫画虎,各人喜好眼界不同罢了

网友:
看样子还得整个小功率的线性可调
大功率用开关电源可调,小功率用线性可调

网友B:
非大电流应用要什么线损补偿?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你见过哪个10A以下的成品电源带线损补偿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大电流应用要什么线损补偿?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你见过哪个10A以下的成品电源带线损补偿接口的! ...

需不需要补偿,和电流绝对值大小关系不大,和要求的精度关系大。
比如测量功率mos或者二极管或者稳压管的某些I-V(V-I)曲线,曲线非常陡峭,即使电流没有那么大,因为线损差一点电压都会造成明显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大电流应用要什么线损补偿?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你见过哪个10A以下的成品电源带线损补偿接口的! ...

10A以下的?我给你来个1A以下的。

你没见过是因为你不需要而已

网友:
最近想淘个线性可调电源,关注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A以下的?我给你来个1A以下的。

你没见过是因为你不需要而已

好吧!是我孤陋寡闻了!
确实,一般的应用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是我孤陋寡闻了!
确实,一般的应用用不上!

可调电源多是测试时用,所以看重这个功能,产品电路调好了就不需要了,如果一个最终产品对电源要求过于苛刻,说明设计是失败的。可调电源是验证设计公差所以需要。我们也不会用这种可调电源给长期给家里电器供电,顶多是临时应个急。

网友A:
天天见网友们用可调电源,还真没见几个用电压采样端口的!日常用可调电源,更多的时候,就是恒压或者横流输出,提供一个电压或者电流而已!那你说这些人都不是真正的在用电源?这个功能很有用,这不假,但是前提是要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天见网友们用可调电源,还真没见几个用电压采样端口的!日常用可调电源,更多的时候,就是恒压或者横流输 ...

CV如果不接remote sense到负载就不是真正的CV,因为cv对负载端口讲才有意义,对电源输出端口就不严格。没有用到的原因可能很多,有可能设备不支持,有可能自己不知道,有可能导线粗电流小影响可忽略。但抱残守缺不是正确的态度。写这篇是告诉看到的应该如何做一个可调电源。你觉得没有用就不要用好了,你代表不了大家。我写的如果有错误希望大家不吝斧正。至于对具体某个人用不用得上就不要浪费笔墨做无谓的讨论了。

网友C:
大多使用可调电源的时候应该要求不算高,没有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多使用可调电源的时候应该要求不算高,没有也可以

是的,大多数时候把sense设成local就可以。但不能不知道有remote sense。

网友:
没见过这么复杂的电源,所以是我用不到

网友:
其实玩的越久,越会感觉电源稳定的重要性,好的开关稳压可调电源,个人娱乐一般比较难消费的起,改装的貌似看着还不错,有些场景用起来还是有些问题。如果不是大电流使用场景,用线性电源还是很不错的,模电也比较好折腾,只要变压器不坏,其它费用都不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