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两9V电池,一碱一碳

楼主(2024-01-16):
RT
得到两壳子准备塞进锂芯,
砂轮机伺候,堪称完美拆开

得到两壳子

加上之前拆的一个共三,之前拆的是从头部拆的方向拆反了

电芯都买了大半年

试装

电芯刚好能塞进壳子,之前做过一个同样的,这里只是拆。
具体怎样制做请移步至围观: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6466-1-1.html

网友A:
充满一次可以用几年?

网友B:
不用切割。把反转的铁皮重新夹出来,塞进电池后,放上挡板,还能复原,正负极接在原理的电极上,可以无损改装,无障碍替换

网友C:
自从有了倍量不这么折腾了,天猫农场3.5元红包0元购一大堆根本用不完,买的单电芯升压模块、双电芯5v平衡充模块全吃灰了,手残整出来的没看相,还不如经常换靠谱

网友D:
为什么一定执着要这个壳子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一定执着要这个壳子呢

可能不要壳子尺寸差异导致安装不到位,接触不良等,导致震动掉电之类的问题。

网友:
强迫症,感觉不要壳子也行

网友:
我的都是数字表用的多

网友:
有外壳还是好

网友:
原来碱性9V电池里面是这个样子,还从没拆过。

网友:
严丝合缝,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一定执着要这个壳子呢

因为不想裸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一定执着要这个壳子呢

有外壳还是好

网友F:
我也留了几个壳子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从有了倍量不这么折腾了,天猫农场3.5元红包0元购一大堆根本用不完,买的单电芯升压模块、双电芯5v平衡充 ...

升压模式的电量不耐用,就是万表待机状态也就能坚持3个月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留了几个壳子以备不时之需~

我也留了几个没电的,防止急用壳子的时候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不要壳子尺寸差异导致安装不到位,接触不良等,导致震动掉电之类的问题。 ...

没有壳子也无法装到弹簧式的万 用表电池盒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满一次可以用几年?

我之前做的一个与这个电芯(实测600mA/h)一样的,到现在已经快一年半,电压还有7.7V再用一年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切割。把反转的铁皮重新夹出来,塞进电池后,放上挡板,还能复原,正负极接在原理的电极上,可以无损改 ...

我第一次拆就是像你说的一样,不仅难拆,关键是壳子会破坏复不了原太难看

网友:
牛,这是aaa电池封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