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M35宝塔钻头断柄如何修复

楼主(2024-01-16):
前一段五十块钱买了一个M35的宝塔钻头,硬度比较高,工人给把钻柄给弄断了,我把断柄和钻头都磨平了,想打孔把钻柄栽上去修复一下,结果一般的钻头根本连个印都打不上,压根就干不动,大家有好办法修复吗?

网友A:
不能电焊上吗,焊上圆柄,再上车床修整外径轮廓,再磨成三角柄。

网友B:
定圆心,打孔,反丝攻丝,上螺丝,切6脚
普通电焊强度不够的

网友:
最粗大部分应该用不上的吧,车掉,车成原粗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电焊上吗,焊上圆柄,再上车床修整外径轮廓,再磨成三角柄。

焊接感觉强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圆心,打孔,反丝攻丝,上螺丝,切6脚
普通电焊强度不够的

这种钻头是M35的,硬度比较大,一般的钻头干不动

网友:
扔了吧,同心度没办法解决。

网友:
想在热处理后高速钢上打孔,肯定不好办,用电火花倒是干得动,但消耗时间太长,划不来。较实用的办法是把大面磨平,然后用中碳钢车一段短圆柱体,直径与大面相当,然后烧铜焊,将短圆柱体与大面焊牢,由于焊接面较大,强度是有保证的。焊完后,就可以在短圆柱上打孔并插入六角柄了。不必担心钻头退火,因为高速钢热处理淬火后,还需在1100度下回火2、3次,铜焊的温度不会引起钻头退火的。

网友C:
无论怎么处理,都不能保证同心度。

网友:
修复的成本要高过本身的价值。

网友:
再买一个更快,成本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论怎么处理,都不能保证同心度。

谁说的?用我楼上的办法,在焊好短圆柱后,拿到车床上,用卡盘夹住钻头大端外圆,就可以找正,然后车端面、打孔,同轴度就有保证。

网友:
焊根粗柄再车

网友:
焊接后就不够硬度了

网友:
有这个功夫买个新的得了。。。

网友:
都这样子了,直接买新的了。除非是孤品,不然维修价格都算不过来。

网友:
放电,用原来的柄当电极放个内六角出来,然后插个批头,一坨ab胶解决

网友:
电焊点,不行就扔了,能上机床的,手搓一个不更好更快吗?

网友D:
几块钱的东西  不值当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块钱的东西  不值当修理

不是几块钱,花了五十块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