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4线内阻测量仪外壳

楼主(2024-01-16):
使线4线4位内阻模块,制作内阻测量仪 测量线使用报废的USB充电线 这个接口便宜好用可以使用废旧充电器拆接口,充电线里面刚刚好是四根线。开关是220V船型开关改了里面的LED 4V左右灯泡。里面的电源使用一节18650供电,增加TYPIC 口充电保护板。外壳自己设计打印的。设计比较合理。小巧。

网友:
淘个合适的壳子更好看,这个有点粗糙

网友:
不错,整得挺好的

网友:
有3d打印就是好~

网友:
有3d打印机真好

网友:
测试线不用做双绞吗?

网友:
好小巧的外壳。

网友:
这个四线有创意

网友:
够小巧,创意无限。

网友A:
这个螺丝柱咋固定进去的,胶粘的吗

网友:
楼主居然有3d打印机,利害

网友:
外壳有了,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螺丝柱咋固定进去的,胶粘的吗

按上去加热,旁边塑料受热软化了,按进去就行了,玩3d打印的都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上去加热,旁边塑料受热软化了,按进去就行了,玩3d打印的都这么干 ...

还能这么操作,涨见识了

网友:
可以做下表面处理

网友:
路过,,赚个分,做的的确没想象的好

网友:
螺母镶嵌堪称完美